ZedBorad 串口驱动貌似有问题,一打开串调试工具就挂掉

楼主(2015-02-14):
我的串口驱动貌似有问题,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但是从串口调试工具中一打开串口,串口调试工具就挂了,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也搜了好几个驱动,官网的也试过了,还是没解决。请赐教 PS.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谢谢

楼主:
刚发完贴就解决了,装两次驱动就好了

楼主:
如果连接上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出现挂掉的情况,给ZEDBOARD重上电即可

网友:
你这还好,我这板子重新上电经常导致电脑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