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nrf24l01无线模块,使用遇到问题,各位看看

楼主(2015-02-14):
在某宝上购买了几个台产的nrf24l01,不知道MOSI,MISO,CSN,IRQ等引脚与51单片机相连接时候是否需要下拉电阻。
芯片的datasheet是用了下拉电阻的,但是模块是否需要?有用过的兄弟们告诉我一下。

最近在做nrf24l01的6对一通信,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起交流,完成后我会分享程序和一些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网友:
SPI原则上是要上拉的,但是MSP430F149,不上拉也没问题。

网友A:
我的都是直连,也没问题,IO设置普通双向口,stc单片机

网友B:
我也正在研究NRF24L01
有些地方就是单片机和NRF24L01之间接一个1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研究NRF24L01
有些地方就是单片机和NRF24L01之间接一个1K的电阻

你用的是芯片,还是模块

网友B:
NRF24L01哪里有什么模块?不都是些芯片加 晶振 电感 电阻组成的PCB吗?

网友C:
考虑驱动能力的话,尽量上啦电阻,1k到4.7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考虑驱动能力的话,尽量上啦电阻,1k到4.7k

驱动的电平 仍然采用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是直连,也没问题,IO设置普通双向口,stc单片机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L01哪里有什么模块?不都是些芯片加 晶振 电感 电阻组成的PCB吗?

我的概念里面 芯片加电容电阻等组成的pcb叫模块,请教下你所说的模块是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概念里面 芯片加电容电阻等组成的pcb叫模块,请教下你所说的模块是个什么概念呢?  ...

和你的概念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楼主为何不试用一下蓝牙模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是直连,也没问题,IO设置普通双向口,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如何设置成普通双向口?

90C516RD+的单片机

网友E:
记得手册额上写有与3.3v或者5v单片机想接无需限流电阻,准上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何不试用一下蓝牙模块呢?

蓝牙用过了,想尝试下不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手册额上写有与3.3v或者5v单片机想接无需限流电阻,准上啦即可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如何设置成普通双向口?

90C516RD+的单片机

stc15系列的设置,你的型号你自己查手册吧

网友:
以前用c8051f020,需要上拉,否则工作一段时间就无法连接了

网友:
模块用没有上拉电阻可以参考模块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的电平 仍然采用5V吗?

是的,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