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电源蓝色-12V额定电压测试后才-11.20V求助

楼主(2015-02-14):
电脑故障现象:台式组装电脑非品牌机,三年了(第三年几乎不经常开,因为我一般用的是笔记本,主板的VGA接口处有生锈的痕迹,主板上曾有灰尘,不经常清理)。在家开机不正常,打开电源不会马上开机,需要预热一段时间,预热时间不定,时长时短,拿到维修店可以正常开机。VGA数据线没问题,液晶屏也没有问题(因为我在家用笔记本的VGA输出口可以正常控制液晶屏,用的就是这跟数据线和液晶屏)。
猜测故障原因:
1. (航嘉电脑开关电源)现在已测试,能正常打开时,开关电源输出蓝色线电压为-11.83V。不能正常打开时,蓝色线电压为-11.63V。(蓝色额定输出电压为-12V)。本以为是电源坏了,把它卸下换成某东买的长城电源,故障依然存在。
2.(某东买的长城电源)新买的ATX电脑电源的蓝色线即额定电压应该是-12V,但是实际测的电压为-11.20V,新买的电脑电源是否有问题还是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A:
-12V影响不大,给RS232用的,其它地方不用。

网友B:
感觉不是-12V的问题,-12V现在几乎不用的。 主板电容问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12V的问题,-12V现在几乎不用的。 主板电容问题居多。

我看了一下主板上的电容,也没有爆炸和鼓包的现象啊,上面灰尘倒是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影响不大,给RS232用的,其它地方不用。

咕大师,那最有可能是哪的问题?之前以为是电源问题,买了一个电源,问题没有解决,浪费了。换主板或者换上一个独立显卡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咕大师,那最有可能是哪的问题?之前以为是电源问题,买了一个电源,问题没有解决,浪费了。换主板或者换 ...

一般都是电解失效和内存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解失效和内存接触不良。

咕大师,那我还有一事不解,为什么去维修电脑的店里,到他们那里两次(共开机5次),都开机正常,到我家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咕大师,那我还有一事不解,为什么去维修电脑的店里,到他们那里两次(共开机5次),都开机正常,到我家 ...

主板坏了,修或换吧。

网友:
清理灰尘,CPU拿下再装上,抹上新的导热硅脂,清理内存金手指。软件方面清理系统垃圾。,优化开机启动项。硬件方面,电源连接座有无接触问题,电容有无不良以及硬盘是否都良好等等方面看一下。我的一个机器原来用的好好的,有一段时间闲着没用而用另一个机器,再用时竟然开机很长时间进不了桌面,进来后也卡的厉害,以为系统出了问题。反复装各种系统包括以前最适合本机的系统到纯净版系统,试了又试,就是一个字"卡",想来想去没办法了,换硬盘解决问题。想了想不知为什么。我还有个硬盘,仅用来存储资料,用的好好的,在一次使用时竟然连硬盘都不认识了,硬盘电机直接不转了。经常用不出问题,不常用或偶尔用用竟然这样!这咋说得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咕大师,那我还有一事不解,为什么去维修电脑的店里,到他们那里两次(共开机5次),都开机正常,到我家 ...

择个良辰吉日,焚香斋戒沐浴,把电脑挪到另一个方位试试。

网友:
LZ应该注意,不是“才-11.20V”
而是“竟然-11.20V”
-11.2是电压高了

网友:
楼主,查下插线板

网友C:
-12V允许10%的误差,-12.2V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上学时有个老师说过:“电子产品不怕天天使用,就怕很长时间不使用”,然后给的解释是经常通电可以保持机器内部的干湿平衡,长时间不开机平衡就可能保持不了,所以就很容易悲剧,看来还是有些道理的!

网友:
鉴于楼主这个问题,还是看看好好主板是不是有问题,我的笔记本前几天也是类似的问题,折腾了几天,拆了清理,然后装上,这几天又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允许10%的误差,-12.2V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是-11.2V,不是-12.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1.2V,不是-12.2V。

不好意思,打错了,我想表达的是-11.2V。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地不良,或者根本没有地线。见过这样的故障,最后发现是接地不良而且y电容漏电严重导致无法开机,换个有地线的插座就好了,归根到底还是电源质量不行。

网友:
长期不使用的电容需要加上耐压70%以上的电压72小时以上进行激活,恢复容量
LZ先开几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