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就试着画四轴了,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2015-02-14):
搭配就是常见的STM32F103C8T+MPU6050+HMC5883L+NRF24L01
手头上没有BMP的芯片,只有个模块,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必要的啊,感觉微四轴的那点高度,有必要用到BMP吗?
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把CH340串口转USB给卸了换成BMP的插座。
求前辈指点,感觉这板子画的好难看,顶和底的覆铜都是地线。

网友:
1.晶振按照推荐设计来画

网友A:
2.天线有问题净空区没有留出来 3.USB线太细过孔只有个 整个板子功能应该可以跑 性能肯定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天线放的位置恐怕不合适吧,还有晶振可以考虑换成贴片的,体积小一些,伸出去的四边是不是加宽一些,感觉是不是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天线有问题净空区没有留出来 3.USB线太细过孔只有个 整个板子功能应该可以跑 性能肯定有问题 ...

感谢
晶振是要给个焊盘把外壳接地吗?
天线净空区是什么意思呢?天线我是按照手上的NRF24L01模块画的,画的是一样的
USB线太细是指VCC和GND的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天线放的位置恐怕不合适吧,还有晶振可以考虑换成贴片的,体积小一些,伸出去的四边是不是加宽一些,感 ...

四边的宽有4.5个mm,我怕太宽会加重了重量。
晶振换成贴片的,下面还是也最好覆铜么,感觉用直插的没多大差别额
天线位置有什么讲究没?

网友C:
BMP精度很差的,2-4米不停的跳啊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MP精度很差的,2-4米不太的跳啊跳啊。。。

所以微四轴不需要加BMP吧。。。反正不想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微四轴不需要加BMP吧。。。反正不想加的

看很多飞控板都有BMP的,实在是搞不懂BMP高度跳的那么厉害他们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电源相关的线 别太细...

网友D:
电机那里要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
这天线设计不靠谱吧

网友E:
好细的四周,感觉使点劲就要断掉的样子
中间好大,尽量用小贴片的

网友F:
这个板子做出来,通讯会是你的一个大问题,搞不好,3米距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做出来,通讯会是你的一个大问题,搞不好,3米距离都没有

别光说有问题,说说什么问题啊-_-||,我是按照手上的nrf模块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细的四周,感觉使点劲就要断掉的样子
中间好大,尽量用小贴片的

手上的电阻都是0805,电容都是0603。中间是4cmX4cm,四边宽是4.5mm,但是我要把板厚做成2mm的,感觉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那里要加二极管续流

这个是必须的吗?用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吧?要并在哪两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光说有问题,说说什么问题啊-_-||,我是按照手上的nrf模块画的。

参考其他的4轴PCB,不要离电机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必须的吗?用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吧?要并在哪两端?

加,电机的干扰很大的,会搞到你2.4G都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电机的干扰很大的,会搞到你2.4G都收不到

好吧,天线放在边缘的中间是吗? 那我有的地方的地是直接接在电机的地上的,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
晶振是要给个焊盘把外壳接地吗?
天线净空区是什么意思呢?天线我是按照手上的NRF24L01模块画的,画 ...

要是不差钱,晶振可以换成有源的,2015封装的很多,差不多3元以内一个,要不你这电容摆的不好了,电容到晶振脚应当尽量粗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不差钱,晶振可以换成有源的,2015封装的很多,差不多3元以内一个,要不你这电容摆的不好了,电容到 ...

不是差钱的事儿,这种东西超市没卖的,得在淘宝上买,买一个3块的东西要10块运费伤不起啊。
我手上有SMD的贴片晶振,小巧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差钱的事儿,这种东西超市没卖的,得在淘宝上买,买一个3块的东西要10块运费伤不起啊。
我手上有SMD ...

呵呵,确实。我上次特意买了十几种2025和2016的贴片晶振。买几个不划算,所以就买了好几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边的宽有4.5个mm,我怕太宽会加重了重量。
晶振换成贴片的,下面还是也最好覆铜么,感觉用直插的没多大 ...

天线还是单独出来吧,天线这个得好好弄一下,否则很可能就是个摆设,根本没法用,距离先不说,稳定性恐怕就不行,具体怎么弄建议问问这方面的高手,我弄过一个类似的天线,由于没有经验,弄出来就是不太稳定,后来在天线末端外焊接了一条导线,然后基本可以用,边上那个应该是电机的电源,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大影响,还有就是器件布局、布线看看是不是再优化一下,这个看着有些乱!

网友:
第一次 就这么 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还是单独出来吧,天线这个得好好弄一下,否则很可能就是个摆设,根本没法用,距离先不说,稳定性恐怕 ...

单独出来?那只能用模块了?中间就那么小的地方,放在边缘中间也很近啊。
我再重新改下,买了0603的电阻,把电阻改成0603的,然后把晶振改成SMD的,把中间地带改成3cmX3cm,四边的宽度从4.5mm改成6mm。
然后感觉CH340没啥用,去掉,调试的时候用外接的CH340调试。

网友:
1.BAT的线有点细吧  2.你的开关电流多少?  电机我上次测试一个有1A多 3 还有几处直角走线之类的。   还得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