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快走丝线切割控制柜(驱动、控制、高频三合一)。

楼主(2015-02-14):
钻去抽芯铆钉头,上下共六个。

摆上主要的电路板和配件看看效果。

划线后用半自动样冲点孔。

在大功率电阻的底部涂上704硅胶。

大功率环牛和优质进口线材。

导线接头也涂上硅胶。

这是是用来固定大功率电阻的。

在功率管位置装风扇。

网友:
坛友们都去开房了,我来坐沙发

网友A:
大师样冲很漂亮,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样冲很漂亮,哪买的?

100元,找一位机械爱好者买的。

网友B:
请问楼主,快走丝线切割机也自己做吗?

网友:
站在矮人的肩膀上果然是高度有限

网友C:
手机看不到图片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快走丝线切割机也自己做吗?

买二手苏州三光DK7725e。

开始修复缺件的苏州三光DK7725e线切割之机械部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2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看不到图片怎么回事

要登陆才能看到,或者切换到电脑版,也可能是照片的分辨率过大(1632x1224)。

网友D:
大师,可以给讲一下,功率电阻的用处和用途吗?

网友:
还用功率电阻?能耗不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可以给讲一下,功率电阻的用处和用途吗?

功率电阻时给高频电源限流用的,防止加工短路时,电流过大烧断钼丝。

网友E(2015-06-06):
看到了汉和的板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汉和的板子

你头像不满足要求,ID不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头像不满足要求,ID不保啊

用纯洁的眼光看待,这就是艺术,用龌蹉的眼光看待,这 色情,请问您是用什么眼光看待我的头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纯洁的眼光看待,这就是艺术,用龌蹉的眼光看待,这 色情,请问您是用什么眼光看待我的头像 ...

这得看阿莫老大用什么眼光了,我不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纯洁的眼光看待,这就是艺术,用龌蹉的眼光看待,这 色情,请问您是用什么眼光看待我的头像 ...

不合格头像示例,请进来学习修正,2015-7-1后会惩罚处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4355-1-1.html

网友(2017-01-13):
不知道楼主做成功没有?

网友(2017-03-06):
楼主还得做机床电器呢,还要配电脑,配卡,不少活要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