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不止UART,还有USB

楼主(2015-02-15):
不止UART,还有USB

       在前面的KBOOT介绍文档中,笔者都是选择UART串口作为通信方式,没有试过别的,这次,我们选择另一种比较常用通信方式—USB HID实现应用程序代码更新,还是以FRDM-K22F开发板为例吧!好的,关子就卖到这了,欢迎下载文档,浏览具体的操作步骤吧。

图1 FRDM-K22F开发板

楼主:
欢迎下载,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A:
只能用来更新代码?不可以用来通信传数据吗?

网友B:
最近发现arm的mbed这个环境,不会用,看别人用mbed开发usb挺简单的希望版主们能出些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来更新代码?不可以用来通信传数据吗?

当然可以使用USB HID用来数据传输的啊,其实文档中介绍的bootloader方案也是利用的USB HID传输数据的特性啊,不知道你想要的数据传输方案的细节是如何呢?

网友:
用 USB HID 载入程序,这个方法也不错,方便且又不需要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发现arm的mbed这个环境,不会用,看别人用mbed开发usb挺简单的希望版主们能出些教程。 ...

FSL有提供专门的USB stack 例程,在里面有很多例程,你可以先去看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

网友:
引用 楼主:
FSL有提供专门的USB stack 例程,在里面有很多例程,你可以先去看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这个知道,用这个感觉不够简单,mbed类似arduino。
之前都是自己改的没有飞思卡尔的USB stack,
usb stack给我的感觉是用起来也不简单,结构又不够优化。所以一直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使用USB HID用来数据传输的啊,其实文档中介绍的bootloader方案也是利用的USB HID传输数据的特性 ...

类似于串口的那种,插入到PC的USB端口中就可以互相交换数据。

网友:
这个好,用笔记本不用带转换器了

网友:
这个可要学习学习,谢谢分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使用USB HID用来数据传输的啊,其实文档中介绍的bootloader方案也是利用的USB HID传输数据的特性 ...

看到好多地方都是用usb hid来更新数据什么?想问下这有什么好处呢? usb hid不是很慢吗? 为什么不用急于bulk的协议,例如usb mass storage或者定制一个呢?

网友D:
这个对于其它芯片也是一样的操作吗 ?

网友:
这个要学习学习,谢谢分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对于其它芯片也是一样的操作吗 ?

首要条件还是该MCU必须包含USB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好多地方都是用usb hid来更新数据什么?想问下这有什么好处呢? usb hid不是很慢吗? 为什么不用急于 ...

使用USB HID设备,可以不用额外的驱动软件,这一点还是很便利的。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很对,HID设备确实数据传输设备不是很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要条件还是该MCU必须包含USB模块。

KL03有没有包含 ?

网友:
不错,挺适合现在的笔记本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USB HID设备,可以不用额外的驱动软件,这一点还是很便利的。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很对,HID设备确实数据 ...

请问kboot是否支持K10DX256,急等着使用,只要支持uart方式在线升级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KL03有没有包含 ?

KL03没有USB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kboot是否支持K10DX256,急等着使用,只要支持uart方式在线升级程序即可

不支持的,如果你一定用的话,只能移植啊,KBOOT的文章有介绍移植的步骤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支持的,如果你一定用的话,只能移植啊,KBOOT的文章有介绍移植的步骤的。 ...

咨询帖不能发在飞思卡尔问题讨论区么

网友D:
哪就只能玩串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USB HID设备,可以不用额外的驱动软件,这一点还是很便利的。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很对,HID设备确实数据 ...

对,驱动是省了,windows对hid的设备支持很好。但是还是需要写个应用软件啊。但是如果是mass storage的话,啥也不用写了。  另外,如果即非usb mass storage,又非hid的话,而选择我一开始讲的bulk driver,就要又搞驱动,又搞应用了,太麻烦,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
下载看一下,不是很了解这一块儿~

网友G:
谢谢分享   hid设备 很实用 不用装驱动     大容量设备也是如此   也可以虚拟出u盘来更新程序 配合文件系统    应用会更广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驱动是省了,windows对hid的设备支持很好。但是还是需要写个应用软件啊。但是如果是mass storage的话 ...

你说的很对,使用HID设备更新数据的话确实需要自己额外建个上位机软件,但是使用MSD方式,也需要了解文件系统的格式和读写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hid设备 很实用 不用装驱动     大容量设备也是如此   也可以虚拟出u盘来更新程序 配合文件系统 ...

欢迎下载,不足之处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咨询帖不能发在飞思卡尔问题讨论区么

也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就只能玩串口了

你说很对,USB玩不了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H:
楼主,我第一次使用USB通讯,感觉PIC的USB模块也太难了,程序基本看不懂,和上位机通信的话,用UART和USB哪个更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第一次使用USB通讯,感觉PIC的USB模块也太难了,程序基本看不懂,和上位机通信的话,用UART和USB哪 ...

那个更稳定我还真没专门的比较过吧,我暂且理解你说的稳定性主要指发送端的数据与接收端接收的数据的出错率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影响的条件就多了,UART波特率不同,USB Class选择不同(HID, CDC等),传输距离,上位机软件编写等,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需要从这几个角度去衡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个更稳定我还真没专门的比较过吧,我暂且理解你说的稳定性主要指发送端的数据与接收端接收的数据的出错 ...

嗯嗯,其实我这边要求不高的,只要能正常通讯就可以了,哪个更容易开发用哪个,我目前用一款PIC18F13K50,其自带USB模块编程好复杂,网上下载的软件开发包基本看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嗯,其实我这边要求不高的,只要能正常通讯就可以了,哪个更容易开发用哪个,我目前用一款PIC18F13K50 ...

你可以试试FSL的USB stack,开发USB还是挺方面的,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
不错,usb升级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