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atlab去模拟

楼主(2015-02-15):
我自己从头做的四轴,现在想用matlab做这样的工作,
我输入相应的欧拉角能在matlab中产生实时的姿态变化,这需要用到一些什么了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
欧拉角 --> 旋转矩阵(姿态矩阵)--> 绘制此矩阵对应的坐标系(世界坐标系下)   就OK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www.ilovematlab.cn/forum.php

网友B:
matlab产生姿态变化是什么意思,飞控仿真可以用simulink,也可以直接用m语言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产生姿态变化是什么意思,飞控仿真可以用simulink,也可以直接用m语言写 ...

我就是想实现一个类似匿名的地面站的一个功能如图

就是我输入一个角度能在图像上反应出来

网友C:
这个问题挺复杂,不是一个贴子就能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挺复杂,不是一个贴子就能回答的。。。。。。

恩我去论坛看了,但是比较郁闷这属于什么分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拉角 --> 旋转矩阵(姿态矩阵)--> 绘制此矩阵对应的坐标系(世界坐标系下)   就OK了 ...

如果要实时的进行了

网友D:
这个很高级啊。。。。自己建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实时的进行了

实时算+实时绘制就OK了
姿态变换矩阵*3D物体向量阵  就能显示物体的旋转了

网友B:
simulink里有6Dof Animation,如果想炫的话可以导到flightge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高级啊。。。。自己建模?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ulink里有6Dof Animation,如果想炫的话可以导到flightgear

你对matlab还熟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ulink里有6Dof Animation,如果想炫的话可以导到flightgear

sorry外行了刚才查了simulink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