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有kl46的USB例程吗

楼主(2015-02-15):
准备用kl46做一个U盘,但是usb例程都是基于kl25的,自己添加始终难通过编译,请问有基于kl46的usb例程吗

网友A:
官方网站找不到?

网友:
可以在飞思卡尔的官网或者万利电子、超核等第三方的网站看一下

网友B:
本版记得发过,搜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好想法,做好了分享一下过程。看好你的节奏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网站找不到?

有这个协议栈Freescale USB Stack v4.1.1,但是里面没有基于kl46的例程,相近的也只有kl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版记得发过,搜一下看看

搜过,没有类似的帖子

楼主:
之前的帖子发在飞思卡尔问题讨论区,那边好少人回答,重复发帖又怕被封号。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5047-1-1.html

网友C:
如果flash一样大,KL25的应该可以直接用于KL46的。你是如何修改的?目前没有KL46的MSD代码,你可以直接参考USB Stack 中KL25的MSD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flash一样大,KL25的应该可以直接用于KL46的。你是如何修改的?目前没有KL46的MSD代码,你可以直接参考 ...

kl46我用的flash是256KB,在kl25基础上请问需要改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kl46我用的flash是256KB,在kl25基础上请问需要改动哪里

那么KL25的代码应该是可以直接跑的,你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KL25的代码应该是可以直接跑的,你跑试试看。

跑过啊,在kl46的demo例程里单独添加文件系统,可以读写的,然后在基于kl25的例程上面,不能实现。程序很莫名其妙的程序跑飞了,我猜想是flash的相关参数要哪里设置一下,我把.board文件也换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过,没有类似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5102-1-1.html
有kl46的例程,好像没有usb的,

网友:
去万利找找看

楼主:
万利啥都没有 你是万利的销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万利啥都没有 你是万利的销售吗

我不是万利的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万利的销售

那你是销售2.2寸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销售2.2寸屏的

回签 正确

楼主:
怎么没被封号

网友:
新来的,看清板规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