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能否实现一发多收

楼主(2015-02-15):
蓝牙2.0, RT

求给个思路。。。 发数据流

网友A:
蓝牙貌似是必须先配对连接后再传输数据,都是1对1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貌似是必须先配对连接后再传输数据,都是1对1的呀

蓝牙4.1吧  可以1连8的

网友:
一般场合下 都是1对1的      新一代的目前用的不算多吧

网友:
见过有人做过,没有深入去了解,估计是利用广播频段实现的。

网友:
4.1也不能,至少目前没有厂商做到,楼主可以试试赛普拉斯半双工

网友:
没问题吧,广播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看来现有行不通,换别的

网友:
构想不错哦。其实你自定义个协议加入应该可以

网友:
分时复用的思想 即可。。

网友:
1发多收, 那就是广播罗, 可以换成普通通道广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