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思卡尔 适合做通讯管理机的处理器

楼主(2015-02-15):
工业上的通讯管理机,可连继保与电力仪表,要上接后台,以太网上的能力要强,

网友A:
mpc8315双千兆网卡,mpc8309三个百兆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8315双千兆网卡,mpc8309三个百兆网口。

powerpc的啊,没搞过啊,有arm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werpc的啊,没搞过啊,有arm的么?

我以前搞电力通信的时候都是用powerpc

网友:
二楼说的好强悍啊,但是也不是那么好驾驭吧。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搞电力通信的时候都是用powerpc

powerpc 也是跑linux么?还是其他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werpc 也是跑linux么?还是其他的系统?

以前我们公司跑的就是vxworks,也是在mpc8315平台上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werpc的啊,没搞过啊,有arm的么?

如果要ARM的话,你对芯片的模块有哪些要求?
还有主频要多少?

网友:
K64有以太网

网友D:
IMX287即可,两个百兆网口

网友:
k60系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公司跑的就是vxworks,也是在mpc8315平台上跑的

vxworks 有点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ARM的话,你对芯片的模块有哪些要求?
还有主频要多少?

ARM9或以上的,400M以上的吧,尽量多的网口,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IMX287即可,两个百兆网口

去了解一下,是arm9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