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受各位指点后,我重新改了下,线还没布完

楼主(2015-02-17):
改动有以下几点:
1.四边的宽度从4.5mm改成6.2mm,中间部分从4cmX4cm改成3cmX3cm。
2.去掉了CH340部分,保留USB连接外部串口模块。
3.在板子边缘中间突出一块,已布置PCB天线,这样应该不会受很大干扰把,并且保留了NRF模块的排座孔,不能用就直接插模块了。只是不知道天线左边那C11和C12两个电容会不会碍事。

顺便MOS管旁的那个作续流用的肖特基二极管不知道接对了没?

另外有一个问题关于走线宽度与电流的事儿,在网上查,有个表上写1oZ的1mm线可以走2.3A电流,但又有说1mm线只能走1A电流,这样一来岂不是在电源总线处的走线得4mm??宽得吓人。但我又看论坛里那个用STM32F407的前辈的图里,
电机的线走得很细,每个电机的线差不多就0.4mm左右的样子。 在这么小的板子里走1mm,2mm的线,很难的啊。

网友A:
5819要并联在电机上,不是MOSFET的DS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19要并联在电机上,不是MOSFET的DS极。

感谢,已改正。 主要想问下电机走线宽度问题,在电机旋转那风冷下,0.4mm走1A电流应该没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已改正。 主要想问下电机走线宽度问题,在电机旋转那风冷下,0.4mm走1A电流应该没事吧 ...

上面涂锡 没问题

网友C:
用成品天线吧,不做阻抗很难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涂锡 没问题

走线开窗涂锡?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成品天线吧,不做阻抗很难调整好

先试试吧,不行就用保留的孔插模块呗

网友D:
代理商建议我们用模块,因为自己画板设计阻抗要求很复杂,我们用a71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理商建议我们用模块,因为自己画板设计阻抗要求很复杂,我们用a7108

嗯嗯,先试试呗,应该能用,只是距离可能会比较短吧,不行的话,我用保留的孔插模块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理商建议我们用模块,因为自己画板设计阻抗要求很复杂,我们用a7108

效果如何

网友:
和nrf2401差不多吧,现在市场上nrf24l01模块大部分是国产芯片,量产不敢用,再一个我用的通信频率为433mhz,跨障碍物比2.4g相对好些,其实核心还是应用层通信协议来保证通信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