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双摄像头输入 LCD色差输出

楼主(2015-02-17):
FPGA用的EP2,黑金的3.2寸LCD。原始工程在黑金论坛里下的。有需要自己去找吧。
原工程使用EP4代,有4个PLL。我的2代只有三个。删除原altpll自己建立。
原工程是ov7670采集到片内FIFO。FIFO再给LCD。我将摄像头配置模块,采集,FIFO都复制了一份,还放在原工程里。这样就准备好了两套摄像头的采集功能。
把两个FIFO输出相加再右移一位后给原来的LCD。设置引脚。插上就可以显示两个摄像头叠加图像了。
色差输出可以在FIFO后端做一个判断。FIFO每帧是16位数据。这16位数据由R5位,G6位,B5位组成。我们可以发现绿色信息量是红色或者蓝色的两倍。这样我们把第一个摄像头的绿色6位和第二个摄像头的红色5位蓝色5位组合成新的16位数据给LCD。这样就实现了色差输出。带上红绿立体眼睛就理论上可以看到立体图像。

色差输出效果

拍摄场景

摄像头位置校准

想要看出立体效果,两个摄像头拍摄到的图像相差不能太大。因为我现在用的镜头算是中长焦了,在LCD中可以看到图像分离太大了。这样就看不出立体效果。
改进的话有两个方法。
要么两个摄像头不平行放置,同时向对称轴方向转动一定角度(脑补斗鸡眼状态),让两个影像重合面积增大(再细说就会涉及到出画入画的问题,只要主题图像大部分重合,大概只能看到一点点红边,绿边时就好了)。
另一个方法就是换成广角镜头(第三张图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摄像头的距离是比正常人的瞳距还要窄的。理论上摄像头间距越大图像越分离。之所以瞳距相对较宽的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立体图像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广角的)

网友A:
楼主 你的图像是直出的还是有buf的啊? 下载的是那个工程呢?学习下 驱动RGB屏不用nios和内外部硬核的作法

网友:
4.3寸的不会是带驱动的tf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图像是直出的还是有buf的啊? 下载的是那个工程呢?学习下 驱动RGB屏不用nios和内外部硬核的作法{ ...

FIFO不算buf么?还有带驱动什么意思?工程我很久以前下的,你去黑金搜vo7670 tft应该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FO不算buf么?还有带驱动什么意思?工程我很久以前下的,你去黑金搜vo7670 tft应该还在 ...

仔细看了下 楼主用的是带驱动的3.2寸屏 不是4.3寸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 楼主用的是带驱动的3.2寸屏 不是4.3寸的屏

哦,好像是

网友:
我还在想了 黑金啥时候为altera出了4.3寸的屏幕+OV7670了 哈哈一直都只有xilinx+OV7670的

网友B:
还能有立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有立体效果??

可以的,给你个例子(这个是用卡片机拍的两张ps做的原理是一样)

只不过需要重合的面积大一点,像上面这张。如果你有立体眼镜就能看出来

网友C:
我怎么觉得立体图像的错位距离都是一样的呢,这种会有受到景深的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立体图像的错位距离都是一样的呢,这种会有受到景深的影响的。 ...

应该说立体图像的错位就是因为深度。或者说用错位来体现深度。我们看立体图像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体验,没有错位的区域就是眼睛到纸面的距离。有错位的区域或者在纸面里面(也有叫入画),或者在纸面外面(出画)。在一定范围里,图像错位越大我们感觉立体效果越明显。但是超过一定限度我们在画面中找不到完全重合的区域(比如说我的第一张)我们就会怀疑眼睛看到的东西,然后就没有立体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给你个例子(这个是用卡片机拍的两张ps做的原理是一样)

只不过需要重合的面积大一点,像上面这 ...

这不是 手抖 拍出来的照片么

网友D(2015-09-05):
厉害 公司目前也准备做这个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公司目前也准备做这个 学习下

贵公司在做什么呢,可以交流下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贵公司在做什么呢,可以交流下不?

游戏、娱乐等方面的 你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游戏、娱乐等方面的 你们呢?

我只是做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