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6的时序表如何看

楼主(2015-02-17):
我在用IR2136来做无刷电机的驱动控制,现在研究2136,看时序表我没搞太懂它的输入和输出是怎样的关系?比如拿单桥臂来说, 我要上桥臂开通,那么驱动上桥臂的引脚就要输出高  那么我输入什么信号到IR2136才能实现这个呢?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2015-05-04):
这是啥意思呢?红线右边的是正常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意思呢?红线右边的是正常时序?

是楼主需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