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拆解

楼主(2015-02-18):
入门型号的CR40 基本一看就明白,图片就不注释了。有哪看不明白可以跟帖询问

网友A:
开问:1.SOT223封装那个是什么型号?2.dip8缺一脚那个是topswitch的?

网友:
哈,过年啦!还鼓捣呢?

网友:
佬德就是喜欢用这种颜色的阻焊油

网友:
板子漂亮!一直想找这种工艺水平比较高一点的打样板厂。别的……还真没看懂,哈哈!

网友:
板子比较漂亮

网友B:
开入量是用的啥芯片啊,没看到光耦,是磁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问:1.SOT223封装那个是什么型号?2.dip8缺一脚那个是topswitch的?

可满意?

里面有不少的MPS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入量是用的啥芯片啊,没看到光耦,是磁耦吗

我觉得是光耦,什么型号你看得出来不?

网友:
电源板和开入开出板电路很精简,大厂家的设计值得参考,回头可以应用于自己的设计中。开入电路芯片名字看不清楚,楼主能提供一下使用的芯片名称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查一下芯片资料,了解一下。plc的高可靠性,电源电路很关键,咱不懂电源,但如果能从大厂产品进行学习,肯定大有帮助。

网友:
光耦:avago(原agilent)的ACPL-244

网友:
看着这线路板,心里就有踏实的感觉

网友:
看了这板子才知道什么叫差距。。。。。

网友:
做工很棒

网友:
cpu,内存,闪存都是bga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满意?

里面有不少的MPS的电源芯片

缺一脚的是Mps1413?
那个sot223的,我在S7-200里面就见过,但一直认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
带网络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一脚的是Mps1413?
那个sot223的,我在S7-200里面就见过,但一直认不出来是什么。 ...

不是啦
MPS 厂家
1413或者1415是批号

型号是HF01B00

sot223那个我感觉有点坑。。。你得倒过来看。。。或者我认错了

保护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啦
MPS 厂家
1413或者1415是批号

您水平挺高的,sot223这个还能找到
您这个SMART,是AC220V输入的吧?我今天刚想起来

网友A:
还有您能提供继电器的官网地址吗?
富士通继电器在富士通官网找不到pdf

网友:
看着就让人放心。。。。

网友C:
这种阻焊油,国内那个厂家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您能提供继电器的官网地址吗?
富士通继电器在富士通官网找不到pdf

220v的

http://www.fujitsu.com/sg/produc ... nents/relays/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阻焊油,国内那个厂家能做?

西门子在中国产的PLC

肯定是国内的供应商

网友:
楼主可否加个好友,有些问题想请教你(我没加好友权限)?

网友(2015-03-20):
第一次看到PLC内部,涨见识啦

网友:
西门子的pcb的确工艺不错!!赞

网友(2015-06-04):
这种清晰的大厂PCB照片 非常有营养

网友:
板子质量没话说.

网友:
也拆过几款。

网友D:
楼主能帮忙看下圈出来的几个器件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电桥,X电容,还有一个应该是共模电感

网友:
标记下,电脑看

网友:
涨涨见识

网友:
福德宫发的

网友(2015-07-11):
板子很漂亮,做工很好。我以前也拆过几个。

网友(2015-09-09):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帮忙看下圈出来的几个器件是什么型号吗?

三红圈分别是:共轭线圈、安规电容、桥堆。

网友(2016-03-22):
板子很漂亮,做工很好,设计值得参考

网友:
楼主,主控PCB的覆铜有接PE保护地吗?

网友(2016-06-29):
最近刚用过这款PLC,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阻焊油一般厂家能做出这个效果么?看着好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