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的音乐目录,如何设置成缺省时显示常规的文件清单?

楼主(2015-0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第一幅图,唱片集旁边右击,勾选你需要的项目

网友:
删除重复帖

网友:
好像是会记住最后关闭的窗口的格式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某天无意间就找到解决方法了。将文件夹属性由音乐改为常规项就可以,具体参考以下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当然知道。

问题时:下次再打开时,又要重新勾选一次,非常烦人。 ...

记着是要去掉不记录每个文件夹的视图位置。右上角有个三条线的,点它也能切换状态。

网友:
我刚刚在自己的电脑试了,是会记住上次关闭前的格式的。我在不同的窗口试的。没有最大化,在A文件夹设置完关闭,打开B文件夹看,再打开A,发现A与设置的一样,(B的还是按原有的格式)

网友:
到上级目录设置一下看看,应该是新建的子目录会按上级目录的方式显示吧.

网友:
step 1 :

在【名称】处右键,选择需要显示的列

step 2 :
拖动列的顺序为自己想要的顺序

step 3:
设置文件夹选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