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ke02ez的板子上有个热敏电阻怎么用?

楼主(2015-02-19):
在ke02ez的板子上有个热敏电阻,接法也简单,这个就这么用么?是不是只是测板子的温度?

网友A:
验证ADC模块使用的。可以测量环境温度。是采用采集NTC两端的电压查来查表计算温度。

网友B:
用ADC测出电压,然后算出温度,就是热敏电阻所在位置的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证ADC模块使用的。可以测量环境温度。是采用采集NTC两端的电压查来查表计算温度。 ...

不知道这个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C测出电压,然后算出温度,就是热敏电阻所在位置的温度了。

有温度上下限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温度上下限是什么呢

不同型号的热敏电阻,温度和电阻值对应关系是不同的,测量范围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精度怎么样

一般的精度也在0.5度左右吧,如果要更高的精度,就需要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精度也在0.5度左右吧,如果要更高的精度,就需要校准了。

0.5一般应用也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型号的热敏电阻,温度和电阻值对应关系是不同的,测量范围也不一样。 ...

选型号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板上是有一只NTC的,但不知型号

网友:
测电压,算温度,具体查手册把

网友:
看看板子说明书

楼主:
官网那个么、?好吧,去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那个么、?好吧,去仔细看看

热敏电阻型号:NCP18XH103F03RB
具体查看这款芯片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