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串口调试软件 支持间隔2ms发送一个frame 的!谢谢!

楼主(2015-02-19):
求串口调试软件 支持间隔2ms发送一个frame 的!谢谢!

网友:
好像一般的串口软件都不支持

网友:
sscom不行么?

楼主:
好像不可以呢

网友A:
我倒是没碰到过你这么严苛的要求,要是非要准准的2ms一个frame,随便找个开发板用MCU给你的目标板发消息可以不?

网友:
除非你自己做一个硬件板. 或者是在pc硬件平台上写内核(或买第三方内核os). 如果想在windos平台下实现, 是不可能的. 据说即使是驱动级的程序也不行. 2ms的间隔对windows平台来说根本不可保证

网友:
STC 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没碰到过你这么严苛的要求,要是非要准准的2ms一个frame,随便找个开发板用MCU给你的目标板发消息 ...

因为我得设计是要满足任意的协议,教授让我在不同情况下做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没碰到过你这么严苛的要求,要是非要准准的2ms一个frame,随便找个开发板用MCU给你的目标板发消息 ...

用开发板往mcu 发指定的消息,那接收方怎么检查数据传输的真确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开发板往mcu 发指定的消息,那接收方怎么检查数据传输的真确性呢

示波器看呀   或者用逻辑分析仪看

楼主:
比如发 十六进制的  01 22 FF 05 80  每隔2ms 发一次, 发给1000次,接收方怎么比较呢。 逻辑分析仪是抽验结果,不能反映真实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呀   或者用逻辑分析仪看

比如发 十六进制的  01 22 FF 05 80  每隔2ms 发一次, 发给1000次,接收方怎么比较呢如串口调试软件那样, 逻辑分析仪是抽验结果,不能反映真实性啊。谢谢!

网友:
果然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发 十六进制的  01 22 FF 05 80  每隔2ms 发一次, 发给1000次,接收方怎么比较呢如串口调试软件那 ...

协议里加校验啊少年   crc  checksum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里加校验啊少年   crc  checksum之类的

我的设计题目是任意协议要满足的网关, 我现在有modbus 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了。问题是这个任意,所以我想通过不同的实验来分析, 比如误码率等。我准备用逻辑分析仪来看发送间隔和接收间隔,但是这个发送,接收,如何比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计题目是任意协议要满足的网关, 我现在有modbus 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了。问题是这个任意,所以我 ...

没有看懂你想表达什么。。。。。任意协议都支持的网关不存在吧。。。。。。很多人用串口还都用DIY的协议呢

网友:
图标是一种唐老鸭的那个肯定没问题

网友:
2ms大多数软件都可以设置的,关键看你的数据是否能够在设定的时间里完全发送出来

网友:
神马乱七八糟啊  间隔怎么跟无码又扯上了

网友B:
win下只能多媒体定时器吧 这个大部分时间准 时不时给你来个长间隔  或者可以专门给它分配一个核做精准时间?

网友:
试试“多媒体定时器”
http://www.fanal.cn/Html/?321.html

网友:
Stc下载软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得设计是要满足任意的协议,教授让我在不同情况下做个测试

这大过年的,教授还在工作?少见啊。

网友:
在特定的机器上实现的话不是很难。
通用的就比较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大过年的,教授还在工作?少见啊。

不在国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下只能多媒体定时器吧 这个大部分时间准 时不时给你来个长间隔  或者可以专门给它分配一个核做精准时间 ...

好高深啊!菜鸟不懂!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