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串口调试软件 发送数据 支持定时周期小于10ms !谢谢!

楼主(2015-02-19):
求串口调试软件 发送数据 支持定时周期小于10ms !谢谢!

网友:
操作系统的计时是制约定时准确性的重要因素

网友:
SSCOM 可以定时发送数据,但是没有试验过毫秒级

网友:
我做过的软件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我用CVI做的软件,安装即可用,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点击文件夹中名为“setup.exe”;可更改路径,将C:改为E:;
安装完毕后,将名为“save”文件夹复制到安装路径下即可。

网友:
另外一个网上下载“串口调试助手V2.2.exe”也不错

网友:
楼主什么人?不谢谢人家!

网友:
Windows操作系统做不到小于10ms精度,个人版Windows能做到15毫秒左右误差,服务器版10毫秒左右误差。
如果想小于10毫秒,可以用单片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