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路给镍氢电池(1500MAh,3节AAA串联)充电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2-19):
这个电路图是一个便携产品中给镍氢电池充电的部分,请问R5在里面的作用是什么,还有镍氢电池充电的PWM周期是多大(如何确定的周期)

电路图中的V+ 是电池的红线
VIN是蓝线(不知道是不是温度线,用表测量 红线与黑线是正常电池电压,蓝线与黑线是0到几百MV跳动电压,不理解为什么把蓝线接入到电池的充电口)
GND是黑线

网友A:
1. 既然是vin,那应该是外部充电器的输入口。是不是你测量的时候没接充电器测量的只有几百mV
2. Q2应该是画错了(CE画反了)。按照我的分析 Q2的作用是: Q1导通,Q2导通,给VCC大电流充电;Q1关闭,Q2关闭,通过R5限流给VCC小电流充电。 23脚和26脚是测量电压的。

网友:
学习下,也想做个镍氢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既然是vin,那应该是外部充电器的输入口。是不是你测量的时候没接充电器测量的只有几百mV
2. Q2应该是画 ...

对于您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当时测量确实没有接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既然是vin,那应该是外部充电器的输入口。是不是你测量的时候没接充电器测量的只有几百mV
2. Q2应该是画 ...

那个VCC 不是充电的,VCC是为了在充电的时候板子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希望有充电器的经验前辈 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