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抛弃自带的DLL吧,一个很好的第三方DLL串口控件

楼主(2015-02-19):
这个串口控件我寻觅了很久才找到的,刚注册号码,贡献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本人就是基于这个控件用VB做了几个测试工具,给产线与技术人员使用的。
不错的哦,使用简单却又例程(VB、C++、DELPHI)。

网友:
电脑中访问串口,历来都是使用WIN32 API

网友:
一直用mscomm

网友:
一直用cnComm

网友:
delphi用免费开源的控件,不用破解注册付费,自己想改还可以改

网友:
* 自己上moxa官网下载吧,
        http://www.moxa.com/product/download_pcommlite_info.htm

        官网说的是,免版权费,终生免费升级的

* 自己选择自己的操作系统,下载使用。

网友A:
其实MSCOMM也算很不错的了,只是很多人喜欢简单的使用字节接收消息,在CPU忙的时候偶尔会丢,用count查询然后再一起读就可以了
要求高的话,自然API好,自己做好异步读写,也不是太复杂,有个开源的CSerial类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MSCOMM也算很不错的了,只是很多人喜欢简单的使用字节接收消息,在CPU忙的时候偶尔会丢,用count查询然 ...

除了字节接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网友:
高级产品哦,目前还不会在PC上面开发,只会玩玩单片机
先收藏下,如果有机会,试试楼主的高级DLL软件

网友:
看看是否干货

网友:
mark谢谢分享!之前用的是最常见的mscomm,连续收发数据时会卡死~。~

网友:
感谢分享,以前一直用mscomm

网友:
开始用VB自带的串口控件,后串口速率增加到20帧/秒,满足不了,改用VC中的API了,这个效率高,就是界面不美观,

API串口一直用接收线程读取串口数据,moxa的USB转4串口用过,贵啊但性能很好

网友:
delphi用Cportlib很好的

网友:
能不能用51单片机模拟USB转串口啊?

网友:
妖,  你这还是lite版,    还不如pro版呢.............

网友:
mark第三方DLL串口控件

网友:
下载留用,以后会用上的吧

网友:
VB例程,make

网友:
mscomm就不错,出问题的估计都是没用好。

网友:
MS 的要装控件,很烦的

网友:
哦哦哦,有空试下

网友:
不错哦,下次用串口时试下

网友(2017-05-24):
这个DLL 最好,其他的串口控件跟他比都是渣渣,包括自己用WINDOWS API 来写 都不如这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