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压监控换电池是个伤心的问题,给您这个项目建个议

楼主(2015-02-20):
好多内置式的都是电池用完即换传感器整体....等于新买一套。号称是用5年的,事实上,可能两三年就差不多了。
能否从设计上给用户一个稳妥的换电池的方式。

网友:
mark 等最佳方案

网友:
那种装气门嘴外面的都好说,装里面的么,支持换的没几个,其实胶封需要的话可以自己打开换的,只是不一定那么完美

网友:
太阳能电池 无二的选择

网友:
震动发电给传感器充电 ……

网友:
内装的反正空间大得很,搞个类似摇一摇手电的发电装置,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温差发电?

网友:
可否考虑下无线充电?

网友:
给你换电池?那怎么出售新的?

网友:
最好的还是LSSSSSSSSS所说,无线充电。

网友:
顺便问下,那种气门嘴外置式的靠谱吗?

网友:
1、无线充电,很久才需要冲一次;
2、重力发电,直线电机,实验成功;振动发电,圆周电机,实验也成功。

网友:
铁将军的,用了4年,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好多内置式的都是电池用完即换传感器整体....等于新买一套

网友:
胎压装置 在国内只能装里面,装外面就变成一次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