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任意协议传输的网关,如何测试--谢大家!

楼主(2015-02-20):
设计题目是实现任意协议传输的网关,目前modbus rtu 的设备是ok 了,那么有什么简单的测试可以说明这个任意协议的问题呢!谢谢大家!新年快乐哦!

网友A:
这是新段子么

还是我语文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段子么

还是我语文没学好

sorry 一激动打错了, 是实现任意协议传输的网关, 见谅不在中国几年,中文都说不好了!

网友B:
任意协议的意思是直接转发,不进行数据的识别,类似于透明传输,发送端发什么,网关收到后就转发什么,这中间比较重要的是转发的速度。
如果是485协议,基本上收到一个字节转发一个字节就可以了,如果是CAN协议需要收到完整的一帧数据再发送一帧数据
但是这样似乎并没有起到网关的作用吧,顶多算是个中继器。
不是很理解楼主这个题目的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意协议的意思是直接转发,不进行数据的识别,类似于透明传输,发送端发什么,网关收到后就转发什么,这中 ...

目前没有加上网关的一些功能,两块板子是adhoc 模式,原本是rs485或者rs232 的,可以实现TCP无线通信。对没有进行数据的识别,收到什么就发到接受端什么。

网友:
任意协议传输,就是透传么。我差点看成任意协议转换。

网友:
486 232转tcp =WIFI串口透传吧!!!
这东西不是都烂大街了么

网友:
网关?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