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的四轴飞行器如何调试PID参数?

楼主(2015-02-20):
我学网上的方法把四轴绑在两个凳子间调试PID,但是感觉危险,而且没有和他们说的一样的效果。
特别是当按照那些前辈的方法调节PID,使I=0,D=0进行调节时,给四轴干扰会导致四轴飞行器失控。
我试过P=4和P=9,当我按照默认参数进行飞行的时候,油门加到一定程度,四轴的爬升速度会快的不能忍,而且侧飘严重。
求指导一下,我的四轴的PID调节方向,和参数调节范围。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样调,也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样调,也没调好

那你怎么调好的啊。。。求教

网友B:
id 为0,p从1开始,每次增加0.1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怎么调好的啊。。。求教

然后就没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 为0,p从1开始,每次增加0.1

如何判断P值是否合适?还有I,D值。我的是X轴型的,还可以用和十字型一样的调节方式吗?

网友C:
用cc3d吧,这个太难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c3d吧,这个太难弄了

QAQ  还是先把MWC研究透吧。毕竟花钱买的。

网友D:
楼主调参研究出新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调参研究出新结果了吗

嗯。PID还是没找到最佳的,但是每次试飞前根据漂移方向,把油门加到最大进行微调。然后把油门曲线改平滑了,爬升速度抑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P值是否合适?还有I,D值。我的是X轴型的,还可以用和十字型一样的调节方式吗? ...

ID全为零。
然后只调P,油门加到中油左右,就是要离地的油门,拿在手里,滚转,仰俯,自旋都用手摇动,看是否有反向纠正的力,再者稍微松点手,看加了扰动后,机机纠正是马上稳定还是越晃越严重。前者为正常,后者为P过大。自己感觉。注意不要被桨打到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