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KL26Z128芯片程序修改成KL26Z256程序

楼主(2015-02-20):
[求助] 如何将KL26Z128芯片程序修改成KL26Z256程序  我的芯片是KL26Z256VLL4 现在看到了官方例程是KL26Z128  请问一下要怎样修改一下才能用

网友:
这个比较下管脚和寄存器之类的差异来改啊

楼主:
我 现在用的山外的KL26 例程   因为寄存器两者是一样的 所以移植的时候把对应部分的复制过来就 检查一下错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现在用的山外的KL26 例程   因为寄存器两者是一样的 所以移植的时候把对应部分的复制过来就 检查一下 ...

把相关的配置文件都改一下吧

网友(2015-06-04):
工程上右键,更改工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