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 XRS引脚不断复位,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5-02-20):
1,程序用仿真器进入debug模式全速运行可以正常运行。XRS引脚没有异常复位信号。

2,把板子电源断掉重新上电。发现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用示波器看XRS引脚发现有周期为13.6毫秒间隔的脉冲。脉冲低电平持续时间大概52微秒。

3,采用的是flash.cmd文件,不是ram.cmd文件。

4,程序原本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两天重新下载debug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给我的感觉也不知道是程序已经下载到flash里面死机了?还是根本就 没有下载到flash里。

5,之前的程序都是可以断电再上电运行的。

257837[/attachimg

网友:
看门狗没关

楼主:
看门狗没关?

1,程序我没有动过,原来的程序好好的,现在再下载进去发现就不行了。
2,我看程序中看门是disable的。
3,程序中disable看门狗还不行吗?难道哪里还可以再开启看门狗?

网友:
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两方面都实验了,忘了那一种解决了,都列出来给你参考:
1、FLASH 没有成功烧录进去,我忘了是 CMD 里面分配的问题还是编译器 BUG 认错了 RAM CMD 怎么来着,总之重新建立个工程(重新拷贝 CMD),加入自己写的这部分代码;
2、换了个 DSC。
我忘了具体是哪个来着,好像是第一个多一些,第二个似乎是当时 CPLD 逻辑搞错了烧掉了 DSC 的部分引脚才换的,楼主试试。
对了,还有检查下 配置电阻,是不是启动模式配置错了,配置成 RAM 之类的。

网友A(2015-12-19):
在吗。LZ。请教些28035的问题啊。8350160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吗。LZ。请教些28035的问题啊。835016072

什么问题直接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问题直接说啊

ADC怎么使用?
那个S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怎么使用?
那个SOC。

你跑例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跑例程不行吗。

例程不够灵活呀。

网友(2016-09-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自己解决了 GPIO13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