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发四次数据就busy ,怎么办?

楼主(2015-02-21):
      有用ESP8266的伙伴吗?发现手头的模块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前四次都能正常发送,到了第五次就收不到send ok 了。
下面是图

在串口调试助手里 可以看到,前四次正常收发,到了第五次发送后,就收不到sendok 了。
    不知道各位用过这个模块的伙伴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04-01):
AT+CIPSEND=3
>123
给3个字节,就自动发出去了,是这个意思,你每次给了一个字节

网友A:
前排围观。看这个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乱得一塌糊涂,不过是淘宝卖家上传网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看这个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乱得一塌糊涂,不过是淘宝卖家上传网盘的。 ...

正确处理好这个芯片的复位电路  再加上  一个稳定的电源,最后 遇到芯片busy直接复位,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实际测试了6个小时稳定工作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确处理好这个芯片的复位电路  再加上  一个稳定的电源,最后 遇到芯片busy直接复位,重新启动。就可以 ...

如果经常busy,意味着经常reset,那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经常busy,意味着经常reset,那还有什么意义。

busy 的原因很多,有时候网络延时就可能引起busy,为了保证数据能够正常发送出去,只能复位了

要么,选用更稳定的芯片。。。。

题外:看上去冷水茶对网络特别了解,能否指点下实现不在同一局域网的AB两主机互相进行tcp连接通信的方法.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busy 的原因很多,有时候网络延时就可能引起busy,为了保证数据能够正常发送出去,只能复位了

要么,选 ...

相反,我不懂,只是最近突然想做一款控制器,顺道了解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本人只会硬件,软件需要花钱找人做。

网友B(2016-11-04):
楼主你好,我在TB上买了几块8266,但对方什么资料都不给。看你的应用,好像是不用写软件就可以用WIFI-串口通信,是不是要到什么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在TB上买了几块8266,但对方什么资料都不给。看你的应用,好像是不用写软件就可以用WIFI-串口 ...

下载那个安信可的网站资料,照着那几条AT指令发。  不然就得自己去看SDK了。       长期守着这个片子用肯定用SDK好,临时用几次去折腾SDK就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载那个安信可的网站资料,照着那几条AT指令发。  不然就得自己去看SDK了。       长期守着这个片子用肯 ...

之前的设备控制是走485的,现在客户想用手机连WIFI控制,当然手机端要找人开了个简单的软件,传几个BYTE的数据。
SDK就太繁了。
今天看了一天论坛里的贴,似乎有点收获。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设备控制是走485的,现在客户想用手机连WIFI控制,当然手机端要找人开了个简单的软件,传几个BYTE ...

安心可网站吧,几条AT一看就懂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心可网站吧,几条AT一看就懂 。

.....................

网友(2020-03-18):
串口还是加上硬件流控把,启用AT固件的硬件流控模式。发送太频繁或者太快的话,再加上网络不好,固件炸了。

网友:
2楼说的对的。发送数要跟实际发送的要一致,不然会有忙出现,或者其他情况出现。我的测试一周快速不停的发送接收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