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开安装孔,在Keep-Out Layer画圆可以吗?

楼主(2015-02-21):
板子四角开安装孔,非金属化孔,在Keep-Out Layer直接画圆可以吗?

网友:
如果用金属螺丝,非金属化孔没有必要,别与覆铜相连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网友:
为啥不在机械层做这些事呢
各司其职不是更好嘛,

网友:
可以的,前提是外框也用禁止布线层,嘉立创网站有说明的。

网友:
还是按规范来做比较好。。。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拿keepout layer 层当外框,开孔。厂家从来没提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