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的mos不停烧管子,求助各位大神,非常着急

楼主(2015-02-22):
CD4001+IR21 84s+IRF14 05驱动两个电机前后转的电路,两个H桥,8个mos。做了50片,大概十多片不停烧mos,偶尔会烧掉2184,程序跟pcb应该对的,1405和2184都换了,还是会烧。烧管子的板子测图中AB两点,工作时一个11.5v,一个会达到35v,一般35v那个mos会烧掉。接玩具小电机正常,接350w电机开始正常,30秒左右开始烧管,基本都是短路,换掉坏管,30秒后又烧,正常板子发完了没法对比测试,实在找不到原因了。电源部分是lm2576 12v和lm2596 5v,看了一个2596导致故障的帖子,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另外换成lm7812和lm7805是否可行http://www.amobbs.com/thread-3341779-1-1.html

网友A:
电路图都不给,怎么给你分析?

电机两端并一个0.1uf的电容

然后  MOS管  要并一个稳压二极管   限制电压不要超过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都不给,怎么给你分析?

电机两端并一个0.1uf的电容

同一个2184驱动两个mos,为什么栅极电压会不一样呢?看手册,一个是HO,一个是LO,不好意思我不是电子专业,没能看懂,11v和35v哪个是正常的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 不好分析
然后11V是对的  35V就不对了,一般不能超过18V,就要烧mos了

网友:
楼主的产品输入电压多少啊
顺便看下你的IRF1405有这个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 不好分析
然后11V是对的  35V就不对了,一般不能超过18V,就要烧mos了 ...

大哥,你真是好勤奋啊,春节期间还加班到3点,佩服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硬件问题就好办,如果你软件上面同时开通L和H两个管子,那么肯定会出问题的
下面是手册

网友:
驱动波形有没有?

网友:
当时跳SPWM也烧了一堆管子。示波器治标治本,别的都没用。

网友:
没有原理图不好分析,不过照着参考电路一般是没错的,大电机扛不住是新手常见的问题,一般问题常见的比如:死区时间太短或没有,pwm频率过高,mos管买到假的(翻新,散新等),控制逻辑、时序问题,

网友:
我觉得PWM,电机两端不该并联电容的

网友:
我觉得控制问题应该比较可能

网友:
接玩具电机运行数小时如果没问題。基本可以确定软硬件沒问题。
问题就是大功率电机的反电动势和电刷火花干扰。

网友:
波形呢  驱动波形 和 输出 波形  ,没有 波形   没有电路图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不然不会烧那么多 MOS  封装引脚你弄错了 这都是可能的

网友:
这么早就这么多人开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2184驱动两个mos,为什么栅极电压会不一样呢?看手册,一个是HO,一个是LO,不好意思我不是电子专 ...

LZ你先改改你的大字体……
HO是自举升压的,对地35V很正常,栅极电压是指GS间的电压。

网友:
看板子楼主好像没给GS之间加电阻和稳压管(要靠近MOS放置,而不是现在那么远),半桥结构下管GS会因为Cgd电容和Cgs电容会在导通前出现一个台阶,可能烧掉MOS ,还有IR2184S的 VS脚要接到上桥臂MOS的S极,而不能是下管的G极(两个点理论上一样,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先改改你的大字体……
HO是自举升压的,对地35V很正常,栅极电压是指GS间的电压。 ...

一个2184驱动两个一样的mos,为什么一个11.5v,一个35v呢,35v那个经常烧掉,是不是电压太高的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2184驱动两个一样的mos,为什么一个11.5v,一个35v呢,35v那个经常烧掉,是不是电压太高的原因呢 ...

你搞清楚什么叫自举升压没有?就是2184的VB脚和VS脚之间那个电容干什么的,弄明白了就知道为什么一个11.5V一个3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清楚什么叫自举升压没有?就是2184的VB脚和VS脚之间那个电容干什么的,弄明白了就知道为什么一个11.5 ...

不好意思哦,新手还有些问题想请教:
1、两个mos分别负责正反转的(跟另两个配合成h桥),为什么要两种不同的电压呢
2、手册说vgs不能超过20v的,为什么需要35v的电压呢,并且烧掉(短路)的管子基本都是35v这边的
3、供电电压为12v,已经可以导通了,为什么要自举升压到35v呢

2576的电感会是导致故障的原因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哦,新手还有些问题想请教:
1、两个mos分别负责正反转的(跟另两个配合成h桥),为什么要两种不 ...

你测的35V是Vgs吗?S的电压是0V吗?

网友:
到IR的网站上去看下驱动IC使用注意事项,会有收获的。

网友:
楼主一上来就做了50片,不提一两片前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哦,新手还有些问题想请教:
1、两个mos分别负责正反转的(跟另两个配合成h桥),为什么要两种不 ...

首先,你需要确定你的LO在有效的时候是否一直都有PWM波形而不是一个纯粹的高电平,否则你的上臂驱动的自举电路不能充电使得上臂电压下降至丢失,Mosfet的驱动电压不足就容易挂掉啦。
这一点,你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上臂的G极与D极的电压差波形

网友:
最好能贴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