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拼版吗?像这样拼版可以吗?

楼主(2015-02-22):
我把小四轴的图画好了,看到有许多多余空间想再画几个要用到的小板。用E A特殊粘贴方法把其他小板的电路粘贴进去后调整了下,这样子可行吗?

网友A:
  最标准的答案,得PCB厂给,不过好像,如果不产生微割的话,是可以拼在一起的

网友B:
这样不是最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是最省的吧?

额? 那还要怎样?一个10x10都放四个板了,也不需要其他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标准的答案,得PCB厂给,不过好像,如果不产生微割的话,是可以拼在一起的 ...

哦,现在人家放假在,我是在淘宝上看到一家店觉得可以打算在那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那还要怎样?一个10x10都放四个板了,也不需要其他板了。。

我的意思是可以再紧凑点。不过还要看pcb厂家,jlc应该初八就上班了。

网友C:
你可以先提交给JIC 审核通过就没事 要是没通过 你放几个排针在两块板子之间 应该差不多得了 而且还好裁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可以再紧凑点。不过还要看pcb厂家,jlc应该初八就上班了。

淘宝上都是固定大小的,10cmX10cm的50元10片,做成9X9cm的也一样的价,所以还是松点的好,就是不知道这样非矩形的能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提交给JIC 审核通过就没事 要是没通过 你放几个排针在两块板子之间 应该差不多得了 而且还好裁板子 ...

嗯嗯,我最外的边界是用的物理层1,各个板子的边界用的物理层15,这样子就行了吗?需要再画什么吗?

网友D:
不行。
板子之间没有连起来,做出来肯定是散的。
四轴的比较难拼,V-cut只能走直线,而且还要从头走到尾,直接拼上去臂也就断了。
可以这么拼,回来自己割开。

网友E:
可以,按长宽的最大面积计费。不过各个PCB的边框需要自己在禁止布线层画出来并用合适的邮票孔连接

网友F:
楼主 这板子不好切开来吧,除非有比较好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
板子之间没有连起来,做出来肯定是散的。
四轴的比较难拼,V-cut只能走直线,而且还要从头走到尾, ...

散的是指割好的吗?散开更好啊,自己割麻烦,我是自己手工焊接的。 像你那样的画就不是10cmX10c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按长宽的最大面积计费。不过各个PCB的边框需要自己在禁止布线层画出来并用合适的邮票孔连接 ...

我不需要邮票孔,就割开就行了,也不需要V-cut什么的,纯粹切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板子不好切开来吧,除非有比较好的工具

给厂商切啊,厂商应该会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散的是指割好的吗?散开更好啊,自己割麻烦,我是自己手工焊接的。 像你那样的画就不是10cmX10cm了 ...

散的是指割好的,不过要算4倍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的是指割好的,不过要算4倍的费用

他的店子上写着默认割好,如果要V-cut或者邮票孔要说明,没有说要加费用。

网友G:
楼主还是直接和厂家客服沟通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是直接和厂家客服沟通一下吧。。。。。。

嗯嗯,我先在这问下,厂商要等到初八才上班

网友:
你这样做得自己割

网友:
拼板要有连接的地方,像10楼,再做个VCUT,如

网友H:
楼主,1117可以换成ME6129C(STC 1T 四轴上用的)封装小,单片机的晶振可以不要,把时钟从NRF24L01的时钟输出脚引过来。
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1117可以换成ME6129C(STC 1T 四轴上用的)封装小,单片机的晶振可以不要,把时钟从NRF24L01的时钟输 ...

谢谢建议~ 手头上没有那种小的LDO,所以用的1117。单片机晶振不要这个主意好,还没用过内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