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锤子敲打的力

楼主(2015-02-22):
新年快乐!
请问:测量锤子的击打的力。
         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这种系统难不难做?

网友:
应变电阻

网友:
用力传感器,高速采集

网友A:
传感器在锤子上的话,可以用加速度计

网友:
没有玩过,下面只是说下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如果有相关的传感器当然最好,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可以用锤子敲打某种密度较大的弹性材料,比如是所料泡沫,这样在敲打之后,泡沫上面会有个坑,当然了,地球人都知道,之后用同样的锤子,用精度较高的重物压在上面,当泡沫出现同样的形变后,就知道刚才的力有多大了
这个方法完全不用电,环保哦

网友:
有一种冲击摆锤是测量冲击力的,大致原理是根据冲击后摆锤摆起来的最高高度来计算冲击的能量。

网友:
有压力传感器。薄片的。

网友B:
物理概念不清,可测的有冲量、压力、压强、能量、形变等,方法各不相同。

网友:
大锤还是小锤

网友:
这个力,受力时间很短的话,不好测量

网友:
一个“力”字,包含的内容可是很多的

网友:
有专门的测力锤这种东西的。

网友:
用馬戯團那个垂直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在锤子上的话,可以用加速度计

传感器在被击打物品上面也可以用加速度计,根据被击打物体姿态和击打形式(完全弹性碰撞,或非弹性碰撞),和作用时间应该能计算出碰撞瞬间的力。

网友:
问张全蛋啊!他最在行了

网友:
好像打端子的机器上有个测量冲击端子的压力大小的装置, 应该能测量锤子的压力吧。那个也几乎是冲击发力的

网友:
真相在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概念不清,可测的有冲量、压力、压强、能量、形变等,方法各不相同。 ...

比如拳击,测量的应该是瞬间的力吧

楼主:
需要测量的是力的峰值。应变电阻可以吗?

网友:
加速度计应该可以吧!

网友:
试试压电陶瓷

网友:
在靶子上装应变传感器。

网友:
力锤敲击是模态分析常用的手段

网友:
搞麻烦了,如果只是测量平均力可以考虑F*dt=dv*m

网友:
压电传感器,就像打火机那里面的出电火花那玩意,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
力?还是算动能?

网友:
高速摄影

网友:
游戏厅里有现成的设备

网友:
也在做类似需求的东西,就这传感器难办,说起来简单,考虑各种因素还是蛮难的,暂时还是没有好方案

网友:
数据处理后的敲击力值曲线(由近1万数据绘出,采样率5000HZ,图形持续时间不超过2秒)

网友:
采集数据通过fir低通数据处理:

楼主:
2,3楼说的是
我淘宝上咨询过卖家,用应变电阻是可以的 ,关键是采集速度。

网友:
力值大小,敲击频率,精度?才能有方案。

网友C:
应变式传感器加高速采样

网友:
应该用动能来计算。锤子的动能传给一个已知质量的东西,根据它的势能变化来间接测量锤子的动能。然后根据锤子与转换物体的接触时间还原成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变式传感器加高速采样

能介绍下原理吗
或者文字资料什么的, 谢谢!

网友: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采集出锤子的速度、位移曲线。再根据锤子质量就可计算出打击时的各种数据。具体怎么算我不知道,是软件人员做的,我只做硬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