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4-Discovery上做了个USB Audio Class 2.0设备

楼主(2015-02-23):
放假用了几天在STM32上做了个USB Audio 2.0设备。。。
用的网上下的某XMOS的驱动,其实就是Thesycon的USB Audio 2.0 Class Driver。

实现了异步音频传输,其它音量控制啥的都没实现。。

Discovery板上还有个话筒,也没实现。。

“自定义”了一下驱动的字符串

只做了一个采样率48000

目前只在WinXP上试过。

欢迎试玩

网友A:
说说 异步音频传输 中如何处理反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 异步音频传输 中如何处理反馈的问题。

开个大缓冲,I2S的DMA设置成Circular模式连续像DAC发送数据。
ISO OUT端点每一帧传输一次,在SOF中断里记录上一帧DMA传了多少数据,通过ISO IN端点传输,主机就知道设备中的时钟速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个大缓冲,I2S的DMA设置成Circular模式连续像DAC发送数据。
ISO OUT端点每一帧传输一次,在SOF中断里记 ...

那就是反馈上次ISO OUT得到的数据长度,然后从ISO IN发回去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反馈上次ISO OUT得到的数据长度,然后从ISO IN发回去就可以了么。

不是的。上次ISO OUT的数据长度主机自己是知道的。发回去没意义的

网友B:
既然是往DA里面放数据,音量控制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反馈上次ISO OUT得到的数据长度,然后从ISO IN发回去就可以了么。

DMA传输是I2S触发的,I2S触发DMA的速度又由I2S的PLL输出频率确定的。所以记录每个USB帧里DMA传输了多少数据,通过IN反馈给主机,主机就能正确调整后面OUT数据的速度。也就是实现主机跟着设备端的频率来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往DA里面放数据,音量控制应该不难吧

当然不难了,收到音量控制请求后,通过I2C设置一下DAC里面的音量控制寄存器就行了。我主要是玩一下异步传输,其他的就省略了。USB Audio Class 2.0还有好多新特性。。。以后有空再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不难了,收到音量控制请求后,通过I2C设置一下DAC里面的音量控制寄存器就行了。我主要是玩一下异步传 ...

只有48KHZ的话,用USB2.0 FS应该也可以工作吧。

网友:
可以拿来做USB声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48KHZ的话,用USB2.0 FS应该也可以工作吧。

48KHz用FS完全没问题,USB Audio 1.0的时候多数都是F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难了,收到音量控制请求后,通过I2C设置一下DAC里面的音量控制寄存器就行了。我主要是玩一下异步传 ...

支持你继续推出后续的测试版本

网友:
收藏了,最近对USB audio很感兴趣

楼主:
改了个44100Hz的
播放44100Hz的音频就可以实现数据到DAC的时候完全没被改动过

用Live Watch看着同步状态,看上去挺好的

楼主:
调USB用的工具。先在EVAL大板子上调的。。

楼主:
后来再移到Discovery上

网友:
我也有f4的板子,有空也來測看看。

网友C:
saleae和beagle 都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D:
啥时候把mic也调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时候把mic也调通呀

假期结束了,只能以后慢慢搞了。准备改到429上玩,做个立体声的M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leae和beagle 都多少钱买的啊

Saleae是$499买的,现在涨了100。。。
Beagle现在$3000多

网友E:
期待楼主把STM32F4做成简单的USB 音频接口,只要有独立的I2S输入、I2S输出各一路,双工的就好。

网友:
我靠,居然还有USB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楼主把STM32F4做成简单的USB 音频接口,只要有独立的I2S输入、I2S输出各一路,双工的就好。 ...

407的两路I2S好像不独立的,它们共用时钟。。如果用OTG_FS,可以很容易实现两路I2S双工的,但是采样率不能到192k。用OTG_HS的话,和一路I2S引脚冲突啊,除非上176脚的。
429那个SAI貌似好一点。以后用来做DAC不错。不要什么XMOS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7的两路I2S好像不独立的,它们共用时钟。。如果用OTG_FS,可以很容易实现两路I2S双工的,但是采样率不 ...

时钟共用也可以的,这样就不用受限制于那些传统的USB音频接口芯片的资源不开放了。

网友:
STM32F4-Discovery 声卡效果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aleae是$499买的,现在涨了100。。。
Beagle现在$3000多

LZ 真土豪,设备都按美元来算的

网友F(2015-08-08):
您好,我现在也在研究USB audio 2.0,苦于没有参考代码,能否分享一下您的代码让我作为参考,发我邮箱:18910072273@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现在也在研究USB audio 2.0,苦于没有参考代码,能否分享一下您的代码让我作为参考,发我邮箱: 谢 ...

这个参考ST的USB Audio 代码就可以了,了解了USB Audio 1.0,再看看2.0 的文档,就可以照着改了。我就是在ST的USB Audio上改的,改得不是很好,不适合做参考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参考ST的USB Audio 代码就可以了,了解了USB Audio 1.0,再看看2.0 的文档,就可以照着改了。我就是 ...

没有关系,有参考总比没有强些,刚开始学,总是希望有点指引的。
Thanks.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参考ST的USB Audio 代码就可以了,了解了USB Audio 1.0,再看看2.0 的文档,就可以照着改了。我就是 ...

兄弟,我是在北京,你在哪里?如果大家在同一个地方,不妨一起讨论下。说不定可以一起做点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是在北京,你在哪里?如果大家在同一个地方,不妨一起讨论下。说不定可以一起做点事情。 ...

真不巧,我不在北京啊。你是想用STM32做个异步的USB DAC?
技术问题可以网上大家一起讨论。我那代码搞得真心乱,不适合做参考。最好是你自己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设计。少参考其他的,用自己的方法实现。
USB Audio 1.0也可以异步传输的,不如先搞USB Audio 1.0。

网友G(2015-11-04):
引用 楼主:
真不巧,我不在北京啊。你是想用STM32做个异步的USB DAC?
技术问题可以网上大家一起讨论。我那代码搞得 ...

请教个问题哈:
1.0异步传输,PC机那端有相应的机制保障吗?或者需要PC端的驱动修改?
还是靠STM这边来增加或者抛弃数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个问题哈:
1.0异步传输,PC机那端有相应的机制保障吗?或者需要PC端的驱动修改?
还是靠STM这边来增 ...

PC端有相应的机制的,STM这边不需要增加删除数据。

网友(2016-03-19):
楼主用的是STM324xG EVAL板demo程序,我打开USB DIVICE 里的Audio工程怎么和楼主的不一样。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2019-05-23):
咨询一下楼主,USB Audio Class 1.0 支持32bit/48k的音频数据传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