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驱动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5-02-24):
我用74HC04作为隔离芯片,不能给频率高一点的PWM(约10MHz),频率给高后输出十分不稳定。是不是布线不合理造成的?
PS:电机驱动芯片是BTN7971

网友:
BTN7971最高频率是25K,你给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
看波形,如果怀疑是04的问题的话。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