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雷柏M330无线鼠标滚轮乱动,怎么办?

楼主(2015-02-24):
雷柏M330,5GHz无线鼠标,京东买的,才两三个月,没用多少次。
现在滚轮滚动的时候,页面老是回跳好多,有时又乱动。
请问可不可以确定是硬件问题?
已换到不同的电脑上试过了,现象一致。
谢谢。

网友A:
更换编码器,自从我买了一堆ALPS阿尔卑斯编码器后,再也不怕滚轮乱跳了。可以同时买微动开关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编码器,自从我买了一堆ALPS阿尔卑斯编码器后,再也不怕滚轮乱跳了。可以同时买微动开关备用。 ...

是编码器坏了吗?编码器是统一的吗?没有型号之分吗?
谢谢。

网友B:
雷柏的常见问题,去售后编码器。三个月出现问题、还算正常

网友:
1. 编码器坏了.
2. 滚轮内太多油了.

网友:
雷柏就是这个样,后来换了M215才知道啥是正常的无线鼠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编码器坏了吗?编码器是统一的吗?没有型号之分吗?
谢谢。

肯定是编码器坏了。不记得是9mm还是11mm的了,自己先拆下来量一下,看下规格书就知道怎么量了。

网友:
wd40喷点到编码器里就好了

网友:
这种山寨货还真有人信广告啊?趁早扔了,糟蹋手。
花200买个Reazer,你终身不后悔,而且用了会上瘾,换鼠标会很不适。
想家用的,好像微软还是罗技有款静音的低噪音版本,很适合。

网友:
买了罗技底下带开关,300多, 轮子往左右摆是2个按钮,画PCB超爽,  不过经常用往左,按钮有点不灵,拆开 左右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柏的常见问题,去售后编码器。三个月出现问题、还算正常

售后在华强北那边,唉。。。真懒得为这破鼠标跑一趟。。。

网友:
雷柏的照罗技的差太多了,我也是在华强北上当了,买了一个,每次开电脑,都要敲几下鼠标才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杂牌子

网友:
我用的的罗技的M325,确实好用。
不过之前的罗技M305也出了滚轮一滚到底的问题,只要允许滚轮操作的选择项,点上去以后,必然自动选择最后一个。
看楼上说的,有时间找出来拆拆看

网友:
换一个吧,修这个是浪费时间等于浪费金钱

网友:
不是的,是不是装了它的驱动,滚动有一个【平滑滚动】功能,取消即可,不信你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