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控制6个伺服电机,位置控制 ,每路脉冲10KHZ以上,求推荐

楼主(2015-02-24):
想做个6-DOF 平台,都是伺服电机,位置控制的,没有PLC,就打算用单片机之类的控制一下,但是还要求控制速度要快,因为用来做减震的。
基本上单独每个io口脉冲平率都要10khz以上吧,用什么方法比较好一些呢?一般的单片机貌似速度不够快吧?还有串口,AD什么的。
万能的论坛求推荐个方案,最好是现成的开发板可以搞定的,如果支持matlab的库那更好了。
目前条件没有xPC 等

网友A:
可以使用STM32的控制器,最好用F4。

网友:
10k的脉冲本身不难。

网友B:
感觉楼主的东西高端货,尽量还是不要自己弄开发板还编底层开发了。
你这项目应该完全不差钱的啊,直接用NI的吧

网友:
直接上运动控制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运动控制卡,可以脱机运行的那种

网友D:
考虑走总线吧,我在做4个伺服以上时,不会考虑发脉冲。

网友:
选择新唐的M451系列……

网友:
10K赫兹,太容易了。
外包给我做吧
我打算用stm32F103或stm32F407

网友E:
建议 用 icore ,stm32 + fpga 方案,万金油方案

又给icore 做广告了,一会把莫元给我弄成正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 用 icore ,stm32 + fpga 方案,万金油方案

又给icore 做广告了,一会把莫元给我弄成正值就行了 ...

这个好啊,如果能开发出来支持 matlab/simulink 的库 那就给力了啊! 另外,如果有一个模块可以 让 I/O 口电平从 0 和5v 转换为 0和12V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走总线吧,我在做4个伺服以上时,不会考虑发脉冲。

您好,请问 走总线是什么意思,485总线吗?可否具体说一下,多谢了。我用的松下的伺服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运动控制卡,可以脱机运行的那种

谢谢,您可不可以推荐几款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东西高端货,尽量还是不要自己弄开发板还编底层开发了。
你这项目应该完全不差钱的啊,直接用NI ...

钱全买了伺服电机了…… 得先让平台动起来,我才能申请后续经费…… 有点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STM32的控制器,最好用F4。

恩 如果没好的方案 就打算用STM3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啊,如果能开发出来支持 matlab/simulink 的库 那就给力了啊! 另外,如果有一个模块可以 让 I/O  ...

那个,就是自己开发, IO推动能力,直接自己做模块就可以了,核心板有了,其余就好办了,

网友F:
看来楼主是科研单位的啊,还是买现成的平台吧,自己搞吃力不讨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 走总线是什么意思,485总线吗?可否具体说一下,多谢了。我用的松下的伺服控制器 ...

你的需求,如果指令速度不是很快,那么可以走485 ,如果速度要求较苛刻,走Ethernet或者C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需求,如果指令速度不是很快,那么可以走485 ,如果速度要求较苛刻,走Ethernet或者CAN ...

做减震的,速度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我用的是 松下 MINAS A5IIE 的控制器,好像没有Ethernet 或者CAN BU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是科研单位的啊,还是买现成的平台吧,自己搞吃力不讨好

您好,现成的平台有没有推荐的啊?

网友:
STM32   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