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FLAC文件名变成该歌曲的标题的快速方法(9楼最佳答案)

楼主(2015-02-24):
如下图。

FLAC的文件名(不包后缀),可以看到是歌曲名。 但是,用FOOBAR打开时,发现歌曲标题是空的。 这会导致某些播放器使用的时候,不会显示歌曲名,只会显示 Track01  。。。。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用文件名,填充到歌曲的标题里?

(将单个的WAV文件,没有CUE时,转换成FLAC,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高手出招。

网友A:
老版本的千千静听有这个功能,当然foobar应该也可以样,就是需要设置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千千静听有这个功能,当然foobar应该也可以样,就是需要设置下吧。 ...

我就是问该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千千静听有这个功能,当然foobar应该也可以样,就是需要设置下吧。 ...

你这是输出文件名,FOOBAR也有。但是,我要求的是从文件名输出到标题。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有办法的哦,只要你的文件名是有规则就好办,稍后截图。

网友B:
1、首先,准备一个跟阿莫的文件类似的文件夹,只是我这里后缀名是mp3,同样,文件里面没有任何标签

2、将文件拖进foobar,选中后点右键,再选属性

3、选中工具里面的自动填充值功能

4、来源选中“其它”,填入变量%path%,这个变量表示文件的全路径,含目录名和扩展名,具体可以查询foobar帮助文件
“模板”那里填  E:\音乐\C\%artist% %album%\%tracknumber% %title%.mp3     ,需要根据你的实际目录和文件格式修改,美中不足的是前面那个“E:\音乐\C\”,应该有办法改成表达式,这样就更适合批量处理了,请高手指教。

5、最后,是完成后的效果

网友:
好像这个适合你,功能貌似相当强大
https://wiki.gnome.org/Apps/EasyTAG/Screensho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准备一个跟阿莫的文件类似的文件夹,只是我这里后缀名是mp3,同样,文件里面没有任何标签

谢谢。 你的方法后面的比较复杂。

我刚才重新认真的研究了一下。 原来 foobar 已经内置了这个功能。 我之前一直没有成功,是鼠标右点击到标题的输入处,无法弹出自动填充的菜单选项。 正确的做法,是鼠标右点击“音轨标题” 这四个字处,如下面的图片。

我将具体的操作方法详细列出来,方便其它网友参考:

1. CTRL + A 选择所有音轨。 鼠标右键“文件信息”或“属性” (都一样的):

2. 在“音轨标题” 处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菜单“音轨文件名自动填充”。

3. 模式选择 “%title%"

4. 会自动出现一个对比表,点击确定。

5. 可以看到”音轨标题“ 已经自动填充好。  同样的方法,在”音轨序号“ 鼠标右键,选择”自动填充音轨序号“。

6. 可以看到,音轨序号已经自动填充好。点击应用就能保存写入到每个文件里。  所有的工作完成。

7. 验证: 关闭FOOBAR, 重新打开一个音轨,就会验证到上面的操作已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