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网页拖滚动条,电脑有明显的吱吱声,好像是硬盘

楼主(2015-02-24):
如题:
        刚才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4964-1-2.html
这个网页,拖滚动条时,电脑会吱吱响。。。
请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配置太低了 我i7 16g 无压力

网友B:
是不是内存不足,需要频繁使用硬盘上的虚拟内存,所以硬盘才响。

网友C:
声卡的原因,遇到好多了

网友:
电源要换了~

网友:
内存小了,换个大点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太低了 我i7 16g 无压力

I7 + 16G + 512G SSD..  没听到任何声音啊.. 风扇都没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存不足,需要频繁使用硬盘上的虚拟内存,所以硬盘才响。

我是i5+8G内存,内存使用率不足50%

网友:
我的笔记本只要硬盘有读写,声卡就会有类似于读写的声音。。。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和主题设置有关,检查下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声音

网友:
我A7,2G,完全无噪音,对了我是手机。

我的80plus金牌电源,也这样,估计是音箱信号共地问题。

网友D:
多数是电源的电解电容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的原因,遇到好多了

不是声卡的问题,而是因为声卡是挂在PCI Bus上面的,会受到IDE Bus Master的影响产生杂音。挂在PCI-e的和南桥集成的基本上不会有杂音。

楼主:
已禁用所有分区的虚拟内存,今天好像拖起来没声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禁用所有分区的虚拟内存,今天好像拖起来没声音了。。。

安静下来听,拖动时还是有特别的吱吱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数是电源的电解电容干了。

我觉得大师说的有道理,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在安静的时候缩放PCB或者拉动滚动条等类似操作会产生滋滋声,声音明显不是来着硬盘,风扇或者扬声器。
因为进行类似操作时候会使CPU使用率变高而增大功率,所以以前猜测是功率增加时电源电感造成的响声。
请教大师,电解电容干了,为何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大师说的有道理,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在安静的时候缩放PCB或者拉动滚动条等类似操作会产生滋滋 ...

输出电容容量减小会影响反馈环路的频率响应,使开关电源噪声进入音频段。同时也会影响交叉调整率,使声卡供电不稳,在音箱发出噪声。

网友:
或许是因为你用的无线鼠标干扰音响的声音。。。
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滚动鼠标滚轮,就会听见吱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