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生成NTC热敏电阻测温查找表的VBS脚本

楼主(2015-02-25):
根据NTC阻值公式计算,在公式有效范围内都能生成,查找表间隔为1摄氏度,如果需要更高分辨率可以插值得到。
Rn = Ro * e^(B * (1/Tn - 1/To))
'eleqian 2015-2-25
'计算NTC电阻在各温度点对应ADC采样值
'可以用Ctrl+C复制消息框内容再粘贴整理得到查找表

'NTC电阻参数,t0和r0分别为参考温度点及其阻值,B为器件常数
Const t0 = 25
Const r0 = 10000
Const B = 3435
'ADC采样参数,ru为接VCC端固定电阻,adcn为ADC位数
Const ru = 10000
Const adcn = 12
'开始和结束温度(摄氏度)
Const ts = -19
Const te = 50
'格式化对齐参数,vw为数据占位宽度,ln为每行数据个数
Const vw = 4
Const ln = 10
'科学常数,一般不需修改
Const tK = 273.15
Const e = 2.71828

Dim t, r, v
Dim m, s

s = ""
m = 2 ^ adcn - 1
For t = ts To te
    r = r0 * (e ^ (B * (1 / (t + tK) - 1 / (t0 + tK))))
    v = Round(m * r / (r + ru))
    s = s & Right(Space(vw) & v, vw) & ", "
    If (t - ts + 1) Mod ln = 0 Then
        s = s & "/*" & t - (ln - 1) & "~" & t & "*/" & Chr(10)
    End If
Next

Msgbox s

使用时将上面的代码保存为ntc.vbs,修改好开头的参数,双击运行会弹出消息框。为了简单起见和避免杀软作怪没有调用对象写入文件或者复制到剪切板,必须按Ctrl+C复制。
从一个工程里面拿出来的NTC测温代码,包括查表和插值代码,单片机是STM8L051:

网友A:
但是怎么保障精度,我拆的欧姆龙就是一个电阻串NTC,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把精度做的特别高,测得还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怎么保障精度,我拆的欧姆龙就是一个电阻串NTC,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把精度做的特别高,测得还很快 ...

NTC一般误差比较大,同时按照公式算的也有误差,除了用高精度器件外要额外校准,楼主位的只适合简单测测气温这些,减少做查找表的手工劳动。

网友(2015-04-15):
幸亏我来论坛里看了看,excel表都打开了

网友B(2015-08-27):
这个我曾经做过,但是要将精度做的高还是比较难的,另外NTC离散性太大,一般精度都在5%左右

网友(2016-07-27):
楼主参考电压在哪里

网友(2016-12-31):
NTC查表测温,功耗怎么样?

网友(2017-06-15):
使用热欧电阻进行采样时,总是因为电阻精度问题导致温度检测不准确,不管什么方法都需要手动修改,这是硬伤啊

网友:
请教楼主 bool NTC_GetT(int8_t *t_z, uint8_t *t_f)这个函数怎么使用?

网友(2017-08-04):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曾经做过,但是要将精度做的高还是比较难的,另外NTC离散性太大,一般精度都在5%左右 ...

日本Semtiec的NTC应该还可以。

网友:
标记一下,有时会用到。

网友(2019-10-19):
B为器件常数,一般取值是多少?不同的NTC,B值在那里可以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