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下载文件的格式

楼主(2015-02-25):
三菱plc梯形图编译后生成的文件格式是什么,看别人仿plc代码里4个为一个命令,这4个字节分别是什么意义,求一份这格式说明书

网友A:
随便新建一个文件,只填一个最基本的输入,最基本的输出,如LD X0 ,OUT Y0,然后看二进制数据,然后再新建一个文件内容为LD X1,OUT Y0这样,看下二进制文件有何区别,然后就这样不停尝试就看出来区别了

楼主:
void exe_read_command(void)
{
        user_ladder.grp = program[program_address] & 0xf0;
        user_ladder.order = program[program_address];
        user_ladder.type = program[program_address + 3];
        user_ladder.type = user_ladder.type >> 5;
        user_ladder.dtype = program[program_address + 3] & 0x001f;
        user_ladder.bit = program[program_address + 3] & 0x000f;

        user_ladder.data = program[program_address + 2];
        user_ladder.data = user_ladder.data << 8;
        user_ladder.data |= program[program_address + 1];

        program_address+=4;
}这是别人代码里的,求更详细点的4个字节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新建一个文件,只填一个最基本的输入,最基本的输出,如LD X0 ,OUT Y0,然后看二进制数据,然后再新建 ...

这个方法不可靠吧,假如一些偏僻的想不到的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