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 x64 系統硬盤問題

楼主(2015-02-25):
我把一只1.5T的硬盤分了300G來做Drive C, 其餘的做Drive D. 剛剛檢查Drive C, 發覺已使用空間為203G, 可用空間為96G.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應該用不了那麼多, 所以全選了Drive C上所有檔案來統計一下, 結果只是用了約54G. 我想這可能是硬盤FAT有問題, 便嘗試用CHKDSK去修復, 結果沒有作用. 請問有沒有朋友曾經遇過同樣情況, 應怎樣去修復? 謝謝!

网友:
这个不懂。绑定关注一下。

网友A:
。C盘分300G啊!这是装啥软件啊!一般都是C盘分割个40G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盘分300G啊!这是装啥软件啊!一般都是C盘分割个40G都够用了。

單是Win7已經用了20多G, 如果是40G, 將所餘無多 . 裝了多個CAD/CAM軟件作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盘分300G啊!这是装啥软件啊!一般都是C盘分割个40G都够用了。

win7 40G太紧张了,windows文件夹更新一下随随便便上20G+

网友B:
隐藏文件鸟。LZ把系统还原关了,马上就能少几十G。

网友:
用上WIN7以上系统后,C盘最少占用20G哦,现在分区C盘都分100G以上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文件鸟。LZ把系统还原关了,马上就能少几十G。

謝謝, 真的是系统还原的問題. 我原以為沒有開啟, 原來它預設是開啟的. 我已經選擇了顯示所有隐藏文件, 但它仍然沒有計算在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真的是系统还原的問題. 我原以為沒有開啟, 原來它預設是開啟的. 我已經選擇了顯示所有隐藏文件, 但 ...

因为那个文件在NTFS下是默认不给你权限的。你首先要获取所有权,然后替换所有文件权限,然后就能看到了。问题在于,当你中毒后,你删除掉的病毒,会被病毒自己放到这个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