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会诊一下,为何300M WIFI拷贝只有5兆/秒?(答案: wifi就是这种屌样!无法解决)

楼主(2015-0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拷贝大文件的时候速度应该会快一些,拷贝小文件时肯定是速度慢的

网友:
会不会是信道拥挤?

我自己家的无线现在都改成网线连接了,我靠那个速度,刷刷的。换无线就会不定时的龟速。

网友:
我前几天测试过我家两台设备通过路由器的WiFi进行拷贝大文件,速度好像是4.5M/秒左右,挺失望的。。。。。。

网友:
有可能是信道的事吧

网友:
信道的分布是如何的?有多少个 wifi 跟你的路由器共用这个信道?

网友:
是路由和硬盘之间的速度慢吧,看下拷贝的时候路由的cpu占用率多少

网友:
是不是  你是 文件服务器 --> 无线 --> 路由器   -->无线 -->  你的电脑
这样的 300M 无线用了2次 就相当于 你的15M 再除2 理论7兆多 实际5兆了

还有  网上找的这段

   ●802.11n

    802.11n传输速度方面在300M,最高可以达到600M理想状态。而基于802.11n标准的草案型无线产品来说其WLAN传输速度一般在70-90Mbps之间,换算成MB也就是每秒传输速度在9MB-11MB左右。取其中间值10MB,这样的速度要传输100MB的文件需要10秒左右,要传输1GB的文件,也就需要需要1分钟多点,这样速度已十分接近100Mbps有线网络速度。目前802.11n提供的速度也仅仅是54M的三倍,相当于比108M网络快50%到70%。

网友:
楼上分析有道理。

现在晚上回去,一开无线列表,我靠好几十个AP,不拥挤才奇怪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2-3个。只有这台电脑有活动,其它只是连接上,没有使用。

wifi 支持 1 - 14 信道,其他的 AP 如果跟你的 AP 在一个信道上就会发生冲突,那么数据也达不到 300Mbps。

android 上有个 Wifi Analyzer 的 app,装上就知道所有 AP 占用的信道分布了。

网友:
楼上说信道是不是指路由器里频道设置选项啊,好像如果多个路由器用一个频道就会很慢,下个软件分析下当前环境哪个频道比较空闲,然后手动指定个频道试试看,我们之前连WIFI玩局域网游戏,用这方法改善很多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疑问,
目前802.11n的设备(笔记本+无线路由器),
我能看到的最快的大文件传输速度也只有5~6M左右,跟楼主观察到的一样。

网友:
我的笔记本无线,台机有线,300M无线路由,拷岛国片能达到10M左右

网友: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windows竟然不支持双无线网卡,两个无线不能同时连接两个网络!

网友B:
我在802.11n 5GHz的频道上能稳定到16M/s,设备是小米路由器和MacBook Air

网友:
300M是物理层速率,需要2根天线+40MHz带宽才能实现,TCPIP层速率应该还要再打六七折,莫大的5M怎么算也应该不是300M的,莫非问题在于笔记本侧,虚标速率?

网友:
2.4G通常很堵,是否被邻居干扰了?可以在手机上用“WiFi分析仪”看看。

网友:
wifi网络的实际开销远比有线网络的大的多,一般100M有线网卡的用iperf实测吞吐量都能跑到90多Mbps以上的,而无线网卡的实测吞吐量则连连接速度的一半都不到的,像54M的wifi,实际吞吐量能跑到23Mbps以上的就非常少见了。 150Mbps的wifi,跑65Mbps就已经接近实测吞吐量的极限了。这个是在 “有线网卡<---->路由器<----->无线网卡 ”的网络结构中测试的,测试过程中还要保证无线网络部分没有其它流量,无线信号接近满格。   如果测试的两端都是无线的话,实际速率还要对半开。  300M的wifi,单端无线独占路由器的实际吞吐量也就100M的有线网卡差不多,如果实际环境中有其它干扰和无线流量占用的话,掉到10MB/S以下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
因为你在频宽那里选了40m,40兆会占用两个频道,你选了低端的就会自动占用一个高端的频道,反之亦然。这就是300兆实现的原理。

网友:
用5G的这个信道就好很多了,不过传输距离短
2.4G的实在太拥挤了

网友C:
11n的性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 频道占用:2.4G上,11n占用的频道很多:40M模式,最少的需要Ch1-Ch7,或Ch7-Ch13。如果任何其他2.4G设备(11g,蓝牙,15.4,etc)用了这些频点,会影响11n的速度。5G频点干扰会少。
# MIMO(多天线)的使用。
# 信号质量:这个影响信号调制方式,只有信号质量好的情况下,才会用高级调制方式,获得更大的带宽。

300Mbps的11n,在2.4GHz频段上,要求:40MHz的频段,且其中没有WiFi,蓝牙,etc的干扰;AP和笔记本都必须是双天线,并且,都必须好用;两个天线的信号质量好,才能让11n用高级的调制方式,且启用MIMO的两个数据流。
任意一点不对,都会导致11n的理论带宽下降。

有的AP/路由器可以看到链路协商的带宽的,在WiFi的状态页,不妨看看数。
MIMO和调制模式不知道有什么AP能直接显示。

最近有爱好者的测试指出,11g的信号在室内会有驻波的形式;且MIMO依赖于多径。So,房间内换换地方可能会有皇帝位。

网友C:
补充一点,11n在2.4GHz下,300Mbps理论速率的达成的条件是:
双天线MIMO(收发设备都至少有两个天线启用)且成功跑两个数据流;40MHz频谱独享且无干扰;信号质量足够好(误码率够低),使得QAM-64 5/6编码方式启用。

在2.4G干扰比较严重的环境下,20MHz带宽设置,没怎么见到过11n能协商到144M的情况。。。一般最高72M,即MIMO没起来。40MHz下更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802.11n 5GHz的频道上能稳定到16M/s,设备是小米路由器和MacBook Air

亲,你应该是802.11AC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1n的性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 频道占用:2.4G上,11n占用的频道很多:40M模式,最少的需要Ch1-Ch7,或C ...

OpenWRT可以看到,根据MCS就可以查到调制方式。

网友:
移动硬盘是吧?

通过wifi读写usb速度一般是几个M

网友:
引用 网友E:
OpenWRT可以看到,根据MCS就可以查到调制方式。

善,没用过刷OpenWRT的。。。

而且起了MIMO,还有Short  GI,赞一个。

Thx.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点,11n在2.4GHz下,300Mbps理论速率的达成的条件是:
双天线MIMO(收发设备都至少有两个天线启用) ...

再补充一点:多径干扰较少,成功协商Short GI。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补充一点:多径干扰较少,成功协商Short GI。

我无线300M网桥一对可以稳定实现11MB/S速度。
但是电脑无线对有线传输300M最快达到9MB/S,一般速度也是6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你的智商着急。

都是电脑内置的高速SSD硬盘!

11AC无线标准WIN7系统网友实测速度可达45MB/S
链路速度1.3G

网友:
换频道试试,可能是左左邻右舍与你用的是同一个信道,造成碰撞拥挤,城市的公寓房是极易造成这种情况的:每家都有一个以上的路由器和无线网卡,距离较近,除非是独幢的别墅,没人共享你的无线资源(别人没有蹭你的路由器,只是碰巧与你争无线电频谱资源)。

网友:
据说使用了WIFI加密之后带宽速率会受到影响,我家里5Ghz的11n也不比这个快很多。

我的AP全是11ac的,但是我还没有设备支持ac。根据朋友的测试,11ac距离稍远一点的速度能上30MB/s都难了。
所以无线网络还是没办法和千兆有线网络比较的。(尤其是稳定性)

网友F:
做一回传送门,看完这个,大家对WLAN技术应该有所了解了。

干货~WLAN从入门到精通系列-WLAN技术连载帖汇总
http://forum.anywlan.com/forum.p ... &fromuid=847598
(出处: http://forum.anywlan.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我的问题无法解决了?

博通的芯片和英特尔的无线芯片兼容性一般。博通芯片配上自家的网卡速度8MB/S没问题。
AR芯片的性能也很不错。
实际体验还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150M的瑞昱芯片无线网卡虚拟个AP,然后俩电脑无线对传文件可达9MB/S,单纯做网卡传输速度只有4MB每秒,很是奇怪。坛主不放搞个这样方案连接,稳定性我测试很不错了。
300M网卡没试过,不过推测可达15MB每秒不是问题

网友E:
现在WIFI太普及了,互相干扰非常厉害,很难跑满速的。
我刚刚在路由器上扫了一下附近的AP,数量不下50个,光是信号100%的就一页都显示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n的性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 频道占用:2.4G上,11n占用的频道很多:40M模式,最少的需要Ch1-Ch7,或C ...

这个够全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WIFI太普及了,互相干扰非常厉害,很难跑满速的。
我刚刚在路由器上扫了一下附近的AP,数量不下50个, ...

牛逼啊。   是不是在家里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逼啊。   是不是在家里测的

难道我还带着路由跑到大街上去扫么。
我搭的网桥都只能选中国没有的14频道才能稳定通讯。

网友:
6200agn是双天线支持MIMO 2T2R的,分别去掉一根天线测下速率,也许有发现。

网友:
要用千兆的无线路由器才行。 我家的100M光纤宽带之前也是用300M或450M的无线,后来怎么测试网速都只有4,5M/S 。后来买了个千兆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上5.8G吧,2.4G基本就这德行了

网友H:
这么慢是可能的,因为我慢的 800K都体验过。
假设如下场景:
300M 路由连接了数个设备,有线无线都有,假设有以下几种:
1、手机一部,内置150M WiFi模块;
2、笔记本 x2,300M WiFi x 2内置;
3、不明路由、手机设备若干(邻居家的);

当某天,两台笔记本开始传 4K 100G 高清无马大片,然后发生如下场景:
笔记本A对路由器:哥,我找小弟发个片;
路由器(此时恰好听到了A说话):好,你按这个地址发(检索路由表);
笔记本B本来在与路由器打酱油:哥,我活着,你活着呢没?
路由器没注意(路由器分时工作,此时没注意B):啥?我好像听到了神马(笔记本A与路由“随机”连接为150M模式,尽管支持300M;笔记本B却是54M模式,也是“随机”到的);
路由器忙不迭地切换模式,累的满头是汗:B,刚才是你丫的胡说了吧;
笔记本B听到了,但是没听清(某邻居山寨手机只能工作在a/b模式,没n,干扰了下):你说啥;
路由器兢兢业业地又重发了下,恰好A玩了个心跳:我活着,我活着;
手机们也心跳:我活着,这是我的地址;
路由器忙不迭地又切换模式,分别匹配到每一个设备,跟他们搭讪,并且搭讪时还被自己人或邻居家的熊孩子抢句,终于轮完了一圈,笔记本A发起大片请求,路由器开始听,并转发到LAN口;
路由器刚刚接完一小块内容,和笔记本A打的正火热,笔记本B和手机小弟们不干了,纷纷发言,打断了(同频干扰,20M和40M干扰不完全一致)对话,路由器忙不迭地又开始与这些捣乱地搭讪;

就这样,路由器在辛辛苦苦传大片的同时,还要伺候一群模式(a/b/g/n)不同,速度不同,带宽不同(如20M/40M)的设备,不停地切啊切,累个半死,速度总是快不起来。

如楼主位图片,路由器尽管是 300M 的,尽管设备也是 300M 的,但是他们不一定都工作在 n 模式下,带宽也可能不同,占有频道也不同,于是路由器切啊切,聊啊聊,大家貌似都陪好了,但是大家感觉都没尽兴。
最简单的验证手段,就是看笔记本或路由器通信状态(如果路由器可以显示状态的话,如楼主位路由器界面图片),笔记本网卡选状态即可查看,耐心看一小会你就会神奇地发现,原来网卡趁你溜号的时间,换了几种姿势,54M神马的都可能用出来了。

网友:
无线的速度跟有线的换算不一样的,之前哪看到的54m下载2m左右的峰值,按这算的话150m也就这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路由器的硬件比较强大。

bcm的无线方案一般化,480M CPU
估计包转发率也到不了60%,无线还要加密,响应速度大概能看出来。我用AR9341方案的无线,150M网卡一般只能协商到72M(平板),传输不稳定,一会儿5MB,一会儿掉到2MB。木有300M设备,回头有机会借个300M笔记本测测,但路由本身是100M的,所以是不可能超过100M的。要知道,AR方案高通是做什么的?BCM会稳定一些。

网友:
以前测试过无线局域网对拷,速度慢得无法忍受,这还是在那时无线比较空旷的环境下,信道选的13
后来一律都用交叉网线设备直连,据说有usb对拷线,想想应该都pk不过千兆网卡,就没去试了

无线太拥挤了,估计干扰、加密和校验都让速度起不来
对比win下的copy软件,有些就速度就比win自带的快好多,但是在数据完整性上,系统自带的应该是值的信赖的。

路由器除了带宽,还有包转发速率的指标
另外,平板、手机这些即使锁屏了,也可能在传输数据。。
有时会发现wifi灯在闪,但实际没有使用,管理界面进去看到正在连接的设备,非要关闭wifi,那个灯才清净。

网友:
是2.4G的wifi,上5G试试看,2.4G的设备太多了,拥堵。

网友:
300M指的是wifi通讯速率,文件拷贝,除了文件还有很多头文件、打包、安全认证、检验、校验等,所以,拷贝速度要比网速慢得多,尤其wifi,要是有线就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一回传送门,看完这个,大家对WLAN技术应该有所了解了。

干货~WLAN从入门到精通系列-WLAN技术连载帖汇总 ...

把PDF文档传过来呀 谢谢!

网友:
wifi就是这么忽悠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慢是可能的,因为我慢的 800K都体验过。
假设如下场景:
300M 路由连接了数个设备,有线无线都有,假设 ...

那把路由的无线网络协议固定在n下试试呢?现在a/b/g的无线设备应该不多了吧。

网友I:
使用无加密就会快,然后WEP速度慢一点,WPA就很慢了,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家的150m的基本上就1m左右,看来还是的有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使用无加密就会快,然后WEP速度慢一点,WPA就很慢了,大家可以试一下。

现在新的路由器CPU都有硬件加密引擎,WPA加密不会影响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说不定又是另外一种忽悠。

这个倒不是忽悠,硬件加密引擎现在基本上是标配了。
802.11g/n是OFDM调制,主要优点是速率高、抗多径反射强(注1),对同频干扰的抵抗力不是太强(注2)。
中国城市的居住密度太大了,国外估计很少出现这种高密度AP相互干扰的问题,所以当初设计时并没着重考虑,只是简单做了个自动频道选择功能来避开同频干扰。

注1:多径反射类似于回音,如果一个地方的回音太大,说话对方就听不清楚了。无线通讯也一样,墙壁、金属物件都会反射电磁波,影响接收。后来802.11n使用了MIMO技术,利用不同天线接收信号的时间差来分辨不同的反射信号并重新合成,反而化弊为利,实现了信号增强的效果。
注2:最早提出的802.11b是使用CDMA技术的,抗同频干扰很强,所以在信道划分上只有1/6/11是完全不重叠的,其余信道都部分重叠,但OFDM就不行了,重叠的信道会严重影响吞吐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忽悠,是指wifi的屌问题太多,解决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还有99.99%没解决。

这不是忽悠,大容量高速率通讯技术一直是难点,直到4G LTE才算是有点质的飞跃,但是LTE基站所使用的技术非常复杂,是很难应用到廉价的WiFi AP中的(例如所有AP都需要GPS同步时钟来避免同频干扰,你觉得有可能吗?)。

网友J:
应该不至于这么慢,我觉得和路由器本身的wifi驱动有点关系,现在刷了openwrt只能上150Mbps

网友K:
以前看报纸说4G来了,电影秒传,这样看是吹牛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不至于这么慢,我觉得和路由器本身的wifi驱动有点关系,现在刷了openwrt只能上150Mbps ...

看之前gzhuli贴的图片,MCS=7说明MIMO没协商成功。单流能稳定在150M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看报纸说4G来了,电影秒传,这样看是吹牛皮啊

一个小区下边只有一个用户在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传数据的时候,才能达成。假定回传带宽充足。

移动通信网的好处是频点是运营商独享且优化配置的;设备在基站约束下有秩序的通信。WiFi是CSMA/C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看报纸说4G来了,电影秒传,这样看是吹牛皮啊

我在家里很多时候确实是4G比WIFI还快,4G除了在厕所里以外下载随便跑3MB/s不吃力,WIFI离路由器远点都跑不到这个速度。
其实802.11n/ac的很多技术都是LTE的缩水版,例如MIMO、空间分集、波束成型、时空分组编码这些10年前还很高大上的技术,现在都在新WIFI标准里看到了。

网友:
我的300M只有2.4MB/S........ MCS 7 信道11 ,不加密就好点,差不多可以到8MB/S

网友:
的确是无法解决的,折腾过这事,换过n个无线路由器。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买千兆企业交换机扯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WIFI太普及了,互相干扰非常厉害,很难跑满速的。
我刚刚在路由器上扫了一下附近的AP,数量不下50个, ...

实际体验还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150M的瑞昱芯片无线网卡虚拟个AP,然后俩电脑无线对传文件可达9MB/S,单纯做网卡传输速度只有4MB每秒,很是奇怪。坛主不放搞个这样方案连接,稳定性我测试很不错了。
300M网卡没试过,不过推测可达15MB每秒不是问题
dashi 不妨也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不至于这么慢,我觉得和路由器本身的wifi驱动有点关系,现在刷了openwrt只能上150Mbps ...

速度不算慢了啊

网友:
这个帖子中AC速度可以到28M每秒

http://www.chiphell.com/thread-1242562-1-1.html

网友:
一定是传输信号不太强,加上周围干扰太多的原因。
曾经办公室的WIFI 1天断3次以上,信号强度测测还可以。换了无数路由毛病依旧。后来用有线移到办公室正中,速度立马上来。也不太会断线了。

网友:
官方固件300M的

网友:
无线总是莫名其妙的不稳定!受到影响的因素太多,总是达不到好的效率

网友:
300M的N路由能跑5M的实际速度已经很好了,我很经常都只能跑到2-3M,只有用700M的5G才能跑到5M+
300M只是及其理想的速度而已,实际上基本不可能达到,3个天线路由如果标300M的N那应该是2MIMO+SST的,已经比2个的信号好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你应该是802.11AC的吧?

不是,我是2010 Late的Air,还没有802.11ac

网友L:
试过两个500mw、300M的路由器同时开着,信道一样,下载速度始终只能到200K左右,把信号改变后,能到6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过两个500mw、300M的路由器同时开着,信道一样,下载速度始终只能到200K左右,把信号改变后,能到6M左右 ...

300M的WIFI,如果是工作在5.8G频段的,速度达到10兆每秒毫无压力,即便是连续复制几十G的大文件也没问题。

2.4G的WIFI我就只能说呵呵了。

网友:
文件传输协议问题,换XCOPY复制或是用FTP下载软件FLASH FXP,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一回传送门,看完这个,大家对WLAN技术应该有所了解了。

干货~WLAN从入门到精通系列-WLAN技术连载帖汇总 ...

我也是度娘很久都没找到全面的,楼上的知识太有用的。

网友:
路由器的问题吧,建议用netgear r8000

网友:
换个频段试试呢?  是不是有无线碰撞啊

网友:
用802.11AC,目前用的人少,我实测下载速度可以达到90Mb。

网友:
WIFi 的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