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android4.4 com.android.phone进程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5-02-26):
logcat打印信息如下:
--------- beginning of /dev/log/system
W/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I/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249) has died.
I/InputDispatcher( 2655): Dropped event because input dispatch is disabled.
I/InputDispatcher( 2655): Dropped event because input dispatch is disabled.
I/ActivityManager( 2655):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4263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D/AndroidRuntime( 4263): Shutting down VM
W/dalvikvm( 4263): threadid=1: thread exiting with uncaught exception (group=0x41a8aba8)
I/Process ( 4263): Sending signal. PID: 4263 SIG: 9
E/AndroidRuntime( 4263):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 4263):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263
E/AndroidRuntime( 4263):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7)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17)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79)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595)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263):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2)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taticService(ContextImpl.java:362)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tatic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81)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24)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 4263):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4)
E/AndroidRuntime( 4263):         ... 10 more
W/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I/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263) has died.
I/ActivityManager( 2655):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4277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D/dalvikvm( 2310): GC_EXPLICIT freed 42K, 4% free 2706K/2816K, paused 2ms+2ms, total 23ms
D/dalvikvm( 2310): GC_EXPLICIT freed <1K, 4% free 2706K/2816K, paused 2ms+2ms, total 21ms
D/AndroidRuntime( 4277): Shutting down VM
W/dalvikvm( 4277): threadid=1: thread exiting with uncaught exception (group=0x41a8aba8)
E/AndroidRuntime( 4277):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 4277):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277
E/AndroidRuntime( 4277):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7)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17)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79)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595)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277):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2)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taticService(ContextImpl.java:362)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tatic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81)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24)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 4277):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4)
E/AndroidRuntime( 4277):         ... 10 more
D/dalvikvm( 2310): GC_EXPLICIT freed <1K, 4% free 2706K/2816K, paused 1ms+1ms, total 18ms
I/Process ( 4277): Sending signal. PID: 4277 SIG: 9
W/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I/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277) has died.
I/ActivityManager( 2655):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4291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D/AndroidRuntime( 4291): Shutting down VM
W/dalvikvm( 4291): threadid=1: thread exiting with uncaught exception (group=0x41a8aba8)
E/AndroidRuntime( 4291):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 4291):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291
E/AndroidRuntime( 4291):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7)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17)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79)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595)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291):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2)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taticService(ContextImpl.java:362)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tatic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81)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24)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 4291):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4)
E/AndroidRuntime( 4291):         ... 10 more
I/Process ( 4291): Sending signal. PID: 4291 SIG: 9
W/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I/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291) has died.
I/ActivityManager( 2655):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4305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D/AndroidRuntime( 4305): Shutting down VM
W/dalvikvm( 4305): threadid=1: thread exiting with uncaught exception (group=0x41a8aba8)
I/Process ( 4305): Sending signal. PID: 4305 SIG: 9
E/AndroidRuntime( 4305):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 430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305
E/AndroidRuntime( 4305):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7)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17)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79)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595)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305):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2)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taticService(ContextImpl.java:362)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tatic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81)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24)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 4305):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4)
E/AndroidRuntime( 4305):         ... 10 more
W/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I/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305) has died.
I/ActivityManager( 2655):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4319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D/AndroidRuntime( 4319): Shutting down VM
W/dalvikvm( 4319): threadid=1: thread exiting with uncaught exception (group=0x41a8aba8)
I/Process ( 4319): Sending signal. PID: 4319 SIG: 9
E/AndroidRuntime( 4319): FATAL EXCEPTION: main
E/AndroidRuntime( 4319):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319
E/AndroidRuntime( 4319):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7)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1500(ActivityThread.java:135)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256)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6)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017)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515)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779)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595)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dalvik.system.NativeStart.main(Native Method)
E/AndroidRuntime( 4319):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com.android.internal.util.Preconditions.checkNotNull(Preconditions.java:52)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net.ConnectivityManager.<init>(ConnectivityManager.java:902)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11.createStaticService(ContextImpl.java:362)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StaticServiceFetcher.getService(ContextImpl.java:281)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ContextImpl.getSystemService(ContextImpl.java:1624)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content.ContextWrapper.getSystemService(ContextWrapper.java:540)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RIL.<init>(RIL.java:597)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PhoneFactory.java:114)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com.android.internal.telephony.PhoneFactory.makeDefaultPhones(PhoneFactory.java:56)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com.android.phone.PhoneGlobals.onCreate(PhoneGlobals.java:391)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com.android.phone.PhoneApp.onCreate(PhoneApp.java:38)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pplication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007)
E/AndroidRuntime( 4319):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BindApplication(ActivityThread.java:4344)
E/AndroidRuntime( 4319):         ... 10 more
W/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crashed too many times: killing!
I/ActivityManager( 2655):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pid 4319) has died.
I/ActivityManager( 2655): Start proc com.android.phone for restart com.android.phone: pid=4333 uid=1001 gids={41001, 3002, 3001, 3003, 1028, 1015}
D/AndroidRuntime( 4333): Shutting down VM

然后就一直循环启动知道系统重启,大概30s左右

而且重启只是重启android,uboot和kernel不重启。

好像android的什么进程被kill了导致系统重启。

网友A:
E/AndroidRuntime( 4291):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PhoneApp: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missing IConnectivityManager
你改东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ndroidRuntime( 4291):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create application com.android.phone. ...

我只改了kernel中的驱动,其他的都没有改。

网友B:
楼主你好,放假刚回来。楼主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吗?DDR频率你最后设置的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放假刚回来。楼主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吗?DDR频率你最后设置的是多少呢? ...

问题已经找到,我在内核中没有更改phy的驱动,导致网络不能使用,最后是com.android.phone进程不能正常启动,
不知道这个进程和网络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我在内核中没有更改phy的驱动,导致网络不能使用,最后是com.android.phone进程不能正常启 ...

楼主你好,这个和网络是没有关系的。至于什么原因,需要进一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和网络是没有关系的。至于什么原因,需要进一步确认。

哦那有时间我确定一下,等把网络的phy驱动加好在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有时间我确定一下,等把网络的phy驱动加好在测试一下。

好的,有问题我们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