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消抖问题,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2-26):
求教下大神们,编码器用外部中断做,有没有比较好的消抖处理方法啊,感谢!

网友:
在信号线上并104电容

网友A:
请问你说的是那种旋钮编码器吗,加上104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说的是那种旋钮编码器吗,加上104的电容试试

就是旋转的那种,调音量用得,目前的程序是用A相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判断A,B相电平,控制音量+-,有的时候是旋转一下,音量会变化多次,加电容试了有效果,就是不知道长期工作稳定性如何啊。

网友:
电容很好用

网友B:
看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4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474-1-1.html

感谢!貌似用得多的都是定时器方式做的,没看到用中断的消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貌似用得多的都是定时器方式做的,没看到用中断的消抖的。

你的意思是指用外部中断?
也是一样要检测上升和下降沿,中断过后,多少时间不响应中断就行了。

网友C:
手动操作的旋钮编码器,大多解码都是用定时器方式做的,用中断方式处理毫无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操作的旋钮编码器,大多解码都是用定时器方式做的,用中断方式处理毫无好处。 ...

编码器毕竟用得不多嘛,想着用定时器,比费资源吧,外部中断就没这方面的问题了,感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