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800A的可控硅?

楼主(2015-02-26):
帮忙推荐个型号,好用的

网友:
KK800A平板可控硅

网友:
国内只能买西安电力电子研究所和南车的产品,别的都不靠谱。国外的哪就太多了。

网友: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我们一般只用到igbt和mosfet。不懂,求教

网友:
西安永电,
襄樊台基

网友:
我想到一个应用 电磁gun

网友:
可控硅比IBGT便宜多了。

网友:
平板的800A,南车的比较好

网友:
南车时代,好用

网友:
襄樊台基。2500A的我们也用过,这么点电流,台基没问题的

网友:
电动机软启动上也用,好多年以前炸过几个1200A的。

网友:
这个中频炉上用的很多的,以前单位的750KW的中频加热炉就是用了8个2000A的 水冷

网友A:
工作起来这玩意得有多热啊……
之前最大接触只有200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起来这玩意得有多热啊……
之前最大接触只有200A左右……

工作温度上限基本比125度高不了多少,因为半导体材料还是硅,主要是散热要求提高了。
平板型的散热片带电,不方便用,建议还是使用绝缘底板的模块,比如襄樊台基的MT800。

网友(2015-12-23):
引用 网友B:
西安电力电子研究所和南车的产品

有链接吗

都是单位采购,西电网上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