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9SE在PCB画图问题

楼主(2015-02-26):
我经常碰到这个非常郁闷的问题,那就是在PCB画好后发现有不对的地方须要修改,如果是修改PCB图上的连线问题到是无所谓!最郁闷的是修改须要更换封装图的时候,就会在PCB图上现一堆绿色的错误指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好长时间,今天贴请大神指点!!在此先谢过

   我把原本不对的封装删除后,再导入新的 NET 网络文件,结果出来的新的封装后还是出现一个绿色的错误指示,这样会妨碍须要和封装连接的导线

网友:
用AD吧,用熟了你就不想用99se了

楼主:
老大!可图已经画好了

网友:
先要看你的错误提示是什么,没准是关于你的管脚顺序变了,它跟原来连接不一样之类的问题;如果你非要无视错误,你就把错误忽略就行了

网友:
protel99se里错误忽略是tool栏里的reset error markers

网友:
AD向下兼容

楼主:
问题我解决了,郁闷啊困扰我这么久,我的问题是这样的,PCB修改后须要更换新的封装器件,因为更换的封装是在99SE里面没有的,是自定义的封装,因此更换后从新导入NET文件后出错,出现GND或者其它的引脚出现绿的报错,然后造成连接的线无法连接,我分享一下无意中误打误撞设置好的方法
  在从新导入NET文件的时候,99SE会提示修改过的网络器件的连接修改名称,就是在按了 Load Nets...后就会出现一个修改的对话框里面会有提示你之前修改过的线路 Add node U1-2 to net GND 这里是修改后的提示说把U1-2引脚添加到GND网络中,就是这句添加时候出错,只要把这句话修改成已存在的网络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双击添加的 Add node U1-2.... 然后会弹出对话框架然后选择 Remove Node 里面的数值写上 Node 2(2号引脚) 把 Net GND 然后按OK 这样就会变成 Remove node U1-2 from net GND 然后再导入一次,第一次还是绿色的,再导入第二次网络才正式生效!
  说完了,大家别见笑!

网友:
很久没有用99SE了。

网友:
电脑上99SE和AD共存

网友:
AD可以向下兼容的。不过SE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