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致伺服驱动器加模拟电压电机动一下后报警的原因

楼主(2015-02-26):
手头有台二手机器,上面有个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是parker的,电脑上插了一块电机的扩展卡,然后连接到伺服驱动器上,上位机软件发送回零指令,电机没有动作,现在不能断定是软件问题,扩展卡问题,还是驱动器或者电机的问题,想逐个排查,去掉扩展卡与驱动器的连接。让驱动器和外接电源工地后,使能信号有效,给模拟输入端加一个5v的电压,电机会动一下,然后驱动器报警红灯亮。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想看有没有谁对伺服驱动器比较了解,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排查问题所在

楼主:
补充:驱动器连接到了电机的编码器,但是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我没有接,考虑到是输出,应该不会导致报警吧。

网友A:
先看看显示的报警代码是什么

网友A:
看看伺服驱动器是工作在 位置模式 还是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显示的报警代码是什么

驱动器上没有数码管,只能看到一个从绿灯变为红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伺服驱动器是工作在 位置模式 还是速度模式

如何看工作在什么模式,以前没接触过伺服驱动器,但是我只连接了使能端口和模拟输入端口。其他的我没有连接,或者说我如何连接驱动器的控制端才能让伺服电机正常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显示的报警代码是什么,一般是电机线和光电编码器线有问题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如果控制端口只接使能信号和模拟输入的信号,电机能正常转起来吗?

网友:
要找到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查清参数设置,工作模式不同,接线方式也不同,比如位置模式一般是要接编码器信号的,错误的接线方式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编码器必须接

网友:
只有找到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了  parker的我没用过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我先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
正常的伺服驱动器都是不接编码器反馈就报警

网友B:
看错了,输出不接没关系的。
建议检查步骤:
1、电源输入没有问题,使能没有问题
2、确定电机电源线相续没有错,确认编码器反馈信号正常
3、输入模拟电压不要那么高,低一点试试
4、如果确实是动一下然后就报警,不能排除驱动器或者电机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输出不接没关系的。
建议检查步骤:
1、电源输入没有问题,使能没有问题

好的,我看下,谢啦

楼主:
自己最后解决了,是编码器里面进了好多油,把码盘给糊住了,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