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采样周期是什么意思?要设置多久啊?

楼主(2015-02-26):
PID的采样周期是什么意思?要设置多久啊?我自己diy一个热水器,用了stcunion那个增量式pid算法,每次用定时器中断进行pid运算,45ms运算一次。可是每次上电或改变设定温度后,要超过设定温度很多,过个1分钟左右才能稳定下来到设置温度。不知道是不是PID的采样周期设置问题。。菜鸟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过冲吧?参数不对?

网友:
45ms对于烧水温度调节来说不算短吧,应该不是调节周期的问题,你做闭环控制系统的话不仅仅是PID的问题,还要看温度采集等等,个人拙见

网友:
周期是按照负载来设定的,看你加热的是啥DD,水有多少?45ms你开玩笑的吧,这种周期你的微分项基本就是摆设,如果你的传感器和ADC都做不到这周期,你设定这周期又啥用?温升是一个慢过程,设置到秒级别就够用了,这个也要看你的采集能做到啥分辨率

网友:
我也觉得45ms一次太快了

网友:
1秒钟计算一次PID就够了。

网友:
先用MATLAB模拟一下再确定比较好.

网友:
采样周期太快了,外部传感器和执行器没反应过来就控制了。

网友:
时间长点好,要不调机器调节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