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外部晶振问题

楼主(2015-02-26):
程序中配置4M外部晶振,为测试方便接8M晶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 运行中外部晶振一脚对地短路不起振时(用示波器测没有发现振荡)内部还是工作在外部晶振为8M 时的时钟一样。就象晶振还在工作样。取下晶振内部就工作在和4M时钟时一样。

网友:
没设置好吧,用外部内部就不能用;要想用内部再设置回来

网友:
应该会自动切换到内部晶振运行

网友:
你配置怎么配的?给些配置出来看看,然后查看相关的寄存器(按照手册Figure 5-1. Clocking diagram中相关位查看),看看是否配置成功了,确定你的时钟是工作在外部时钟,另外, 使能SIM_SOPT0[CLKOE]把bus时钟输出,看看是不是你需要配置的那样。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确定外部晶振正常时是工作在外部的,只有不正常时自动切换到内部了,内时钟没外时间准确。

网友:
晶振还是晶体?

楼主:
晶体,没有试有源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