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雕刻机雕连轴器

楼主(2015-02-26):
想用雕刻机雕几根连轴器,一头插方轴,一头插三角轴,也就是要把当中空的雕出来,问题是我该怎么把它垂直夹住呢,而且两头保持同心呢,如果用平口钳的话,又用那种合适呢

网友:
可以定做的吧?

网友:
先雕刻方孔,然后在平台上固定一小段松木,在松木上雕方柱,注意方柱比方轴略大,然后把联轴器轻敲入松木方柱中,再雕三角。

网友:
平口钳要用钳口有垂直V槽的,用寻边器(分中棒)找出圆心,这样调头加工偏差很小。

网友:
先用一块方木头雕出联轴器直径大小的圆型凹柱作为夹具,再把木头夹在平口钳上,连轴器就放在凹陷处进行雕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