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2110设计BUCK电路(用于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5-02-26):
    根据IR2110的DATASHEET,还有经典的BUCK电路结构,我设计了如下电路图:

     我用MSP430的单片机,3.3V的电源输入给VDD,PWM输入给HIN,这样用于驱动高端的NMOS管,由于想测试降压的效果,而且我只有一个电源,我就把电源输入VIN同时加给IR2110的VCC和NMOS的漏极。
12V输入的情况下,在100KHZ的频率下,输出电压可以很好的根据PWM的占空比调节,但是在输入电压在21V的时候,我的PWM在70%的时候还可以正常输出14.7V电压,到了80%的时候,输出电压就锁死在16.2V了,以后我再怎么降低PWM,都是在16V,换成12V的输入的时候,也不能根据PWM得到正确的输出电压了,而是锁死在某一个电压上。
     是因为我把输入给MOS管的电压同时加给IR2110,然后在电压升高到21V的情况下出现了烧毁IR2110的情况吗?我都烧了3,4个IR2110了。。。这个电路我折腾了很久了,真的是被整得郁闷了。
     如果我还要再加多一个电源专门给VCC供电(如12V),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解决呢?
     这里我是想用IR2110做太阳能充电器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太阳能充电器还需要专门他一个12V的电压给VCC吗。。。应该如何解决IR2110的供电问题呢?
     其实用IR2110做太阳能充电器我是参考了电源网上滕老师的作品:

    我想问,如果我的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最大21V,需要降压到14.6V,对锂电池进行充电,那么我用图腾柱的方式充电,效率跟IR2110比起来会差很远吗?这里附上一个论坛里面一位大神的NMOS的图腾柱驱动电路:

网友:
21V电源,在驱动级是要加18V稳压管。

网友:
你的3.3V是从哪来的?从那稳压12V给2110供电

网友:
减小负载试一试

网友A:
麻烦看下IR2110的供电电压范围,在ds第一页就有,还有你那个图的输出驱动接法对吗?你这个电压不宽,用个线性稳压降压到12V左右,给IR2110供电(从太阳能那边,原因是如果PV没电,那么也就没办法充电),单片机要从电池盒PV分别取电,用二极管隔离,若是晚上没有阳光,那么你必须将电池供电的损耗降到最小,减少电池能量损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看下IR2110的供电电压范围,在ds第一页就有,还有你那个图的输出驱动接法对吗?你这个电压不宽,用个线 ...

非常抱歉这个原理图画的时候一事马虎画错了,因为自己是也是对着DS上面的原理图在万用板上面焊接的,我已经把原理图修改过了并且检查过了多次确定无误。
所以我的这个电路用在太阳能上最大的疑问就是VCC的供电,我之前也想过用2576这样的开关电源想从太阳般那边先降压到12V给VCC,但是始终觉得这样子做降低了整体的效率,同时系统显得冗余...
我发的第二张图里面从电池那边稳压到12V再供电给VCC的,而且用的是2576,但是我觉得12V的电池在降压到12V这个压降确实也太小了,还是觉得不够好。。。
所以我在想我的这种应用场合下,使用IR2110是否合适,是否用图腾柱驱动MOS管的方式会更好,又或者用数字电位器控制2576来实现降压,因为18V降压到14.6V的压降太小,但是太阳板的规格,小功率的情况下一般都是18V,升级到35V的话,增加太阳板的尺寸规格,我目前实习的公司设备用于路侧做通讯基站,太阳板不宜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抱歉这个原理图画的时候一事马虎画错了,因为自己是也是对着DS上面的原理图在万用板上面焊接的,我已 ...

你这个降压是共地的,设计用NMOS,那么就要浮地驱动,简单的芯片有IR2117S,(之前接过电路,驱动输出不正常,个人觉得是输出接的电池影响了,详情请看自举驱动原理)单一的图腾驱动在这里并不合适,达不到电平转换效果,再说了驱动芯片内部都集成了图腾驱动,管子Qgt,Ciss不是太大、频率不高没必要外加
另外,如果12V就给驱动电路供电,没有必要用2576,直接线性降压就完事,要是你还要供其他负载,那么就不合适,可以用XL7005降压芯片,体积,效率,成本 都比2576好n倍 取电还是由PV和电池两者取,哪个高就是哪个,因为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可能低至10V,此时当你仅从电池取电,那么驱动芯片都不工作了,就不能充电。如果电池充到14.6V了,此时电流也比较小,降压比相对大电流还能缩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降压是共地的,设计用NMOS,那么就要浮地驱动,简单的芯片有IR2117S,(之前接过电路,驱动输出不 ...

三天前就看了你的回复 自己也陷入了思考 后来根据你的建议 我在输入端加入了一个15V的7815的LDO稳压给IR2110的VCC 也有万用板重新焊接了一个IR2110的BUCK电路 现在电路工作是很正常了 但是我这边的输出只能在带载100欧的电阻时候等得到正确的电压 我自己在输出接上了470K,47K,4.7K的电阻想做假负载来稳压 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电压输出 要不就是从0V开始很缓慢的上升 要不就是从我设置的输出电压14.6V开始下降到7,8V左右然后又反弹会14.6V 我查了一下因为我的输入反激电路所以不能空载 需要加反馈电路 有什么好的实现的方案吗? 我BUCK电路的电感和电容取值是否不合理呢? 又或者说改成正激电路会比较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天前就看了你的回复 自己也陷入了思考 后来根据你的建议 我在输入端加入了一个15V的7815的LDO稳压给IR2 ...

BUCK 不就是正激电路吗  其他的正激拓扑都是从这个演变的   你前边怎么还有个没反馈的反激?奇怪了

网友:
顶,你做这个很高级,还加了MOS驱动,我们的就一三极管搞定,那关断时间,长长的。。。

网友B:
你这是求助还是贡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 不就是正激电路吗  其他的正激拓扑都是从这个演变的   你前边怎么还有个没反馈的反激?奇怪了 ...

不好意思我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不是很全面 都是从网上看的一些资料 我想应该说成是同步和异步型的降压电路吧 因为这里用的是续流二极管 所以属于异步形式 我百度了一下是说改成上下双MOS管的形式就可以空载输出了 是这样的吗? 那么异步的降压电路应该怎么修改才能稳住输出电压呢?网上的说话是加假负载和用点放式模式(BURST MODE) 但是我觉得假负载很难匹配阻值而且效率下降太多了... 我目前的电路调好PWM直接接电池还是没有充电 感觉电池又是一种特殊的负载 加上电池做负载输出电压有可能会被电池电压拉低 之前用TI的BQ24650太阳能充电板接上锂电池输出电压也会被电池有一定的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求助还是贡献电路?

求助啊 明显的啊... 我第一次做开关电源 很多知识都还在学习中 如果能做好我也想贡献电路啊
我也想用三极管驱动来着 还可以用multisim仿真 但是好像效率不是很高 NMOS驱动起来要自举太麻烦了 用的还是PMOS做得 感觉效果不太好
用IR2110挺好的啊 原理图也不复杂 就是我母线电压很低的就20V的太阳能板输入就可以了 用IR2110可能也有些屈才了吧哈哈

网友:
IRXX 要单独供电最好,但如果电源电压合适可以用VIN 参看D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不是很全面 都是从网上看的一些资料 我想应该说成是同步和异步型的降压电路 ...

这些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异步和同步的区别就是一个续流是二极管,一个是MOS,本质没变   和你空载没关系,要是不管功耗,电阻假负载随低啊呀变换而变化,可以给输出加个恒流假负载,那么不受限于输出电压
此外,如果用同步方式,那么还要注意开机时的电池电流倒灌问题

网友(2015-04-07):
这个芯片用于BUCK浮地驱动,有没有其他方法的浮地驱动,仿真时找不到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