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继电器控温程序

楼主(2015-02-26):
系统要求用继电器控制加热器加热 继电器控制风扇降温。本来想用PID加PWM的。。但是要求用继电器,谁有号的方法思路或者程序的麻烦说出来,大家讨论下。
我自己的思路是利用定时器,通过与设定偏差来控制。当温度低于设定时就关闭风扇全力加热,当接近设定温度时就将加热的时间变的很短,有点像PWM那样吧但是一个周期要很长比如1秒或者2秒。
当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关闭加热,开启i风扇,温度偏差越大风扇转的时间就越久。
不知道这样行的通吗?哎~!本来用PWM很容易解决的,但是继电器反应太慢了。跪求大神支招。

感谢大家的回答。。。谢谢!刚刚用下面的方法控制好像也差不多了。
void PID_caculate()
{

        temp=600;                        //设定温度
        erro=ty-temp;                //误差
        erro2=erro1;                //上上次误差
        PWMout=erro*15+erro*2+erro1;
        erro1=erro;                //上次误差
        if(PWMout>30)                        //超过30加热
        {
                PORTC=0xfe;
        }else
        {
                if (PWMout<-30)                //超过30开风扇
                {PORTC=0xfd;
                }else{PORTC=0x00;}
        }
}

精度也就这样了!达到要求句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用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控制加热器加热,需要隔离可以使用MOCxxxx类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用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控制加热器加热,需要隔离可以使用MOCxxxx类元件。 ...

这个方法可以是可以,但是我这个任务书上已经明确写明必须用继电器了。。。

网友A:
使用继电器而开关周期1秒或者2秒,你的继电器将会很快“玩完”。

网友B:
规定用继电器(不是不可以,关键你这是秒级动作,甚至更快),一看就是外行;建议明天回去叼那个家伙;叼的他一脸血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继电器而开关周期1秒或者2秒,你的继电器将会很快“玩完”。

注塑机上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发热圈,使用几年没有任何问题,倒是发热圈坏了N个

网友:
楼主 你这是毕业设计还是课程设计 你根本没有自习设计嘛  继电器 能控制的住吗 响应的慢啊

网友:
固态继电器算不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注塑机上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发热圈,使用几年没有任何问题,倒是发热圈坏了N个 ...

如果固态继电器楼主能接受,那当然没问题。我感觉楼主指的是机械式的继电器。

网友:
感觉 楼主说的是 固态继电器

网友D:
要在控制算法上下功夫了,并且要尽量减少继电器的开关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式的继电器按楼主位的话2天就game over了

恩~!这个当然用不到实际生活中啦!是老师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在控制算法上下功夫了,并且要尽量减少继电器的开关次数

是啊~!刚刚用了下PID的方法误差基本在-+1度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定用继电器(不是不可以,关键你这是秒级动作,甚至更快),一看就是外行;建议明天回去叼那个家伙;叼的他 ...

我看到这题目也是这么想的!同志 啊!约么!

网友F:
楼上大神已经给你支招了,固态继电器也是继电器,剩下的你就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大神已经给你支招了,固态继电器也是继电器,剩下的你就懂了吧

懂了~!=  =!秒懂!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固态继电器楼主能接受,那当然没问题。我感觉楼主指的是机械式的继电器。 ...

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选错了继电器了。。。

网友:
很多位式温度表用的就是继电器,对温度的控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比如高于设定温度停止加热,低于回差开始加热

网友:
以前闲着特别无聊的时候,就用普通继电器PWM控制936烙铁加热,草,就两天知道不,继电器触电烧的根渣似的,还用过那种透明壳子的,那火花打的叫一个酸爽

网友:
上固态继电器啊,还可以用PWM

网友:
写任务书的明显就是一个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塑机上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发热圈,使用几年没有任何问题,倒是发热圈坏了N个 ...

固态继电器可不是机械触点的继电器哦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的,好多温控器里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来控制温度的,只是稳定的周期稍微长点,稳定后波动还是比较小滴

网友:
固态继电器就是用双向可控硅做的嘛

网友:
老师估计也不知道有固态继电器,她发彪的时候给科谱一下吧,注意措词,否则可能过不了...

网友:
这个机械式的继电器会不会很快就玩完,估计固态的耐用。

网友G:
继电器容易金属疲劳。
这个做产品可靠性能保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容易金属疲劳。
这个做产品可靠性能保证么

呵呵·!这不是产品,是一个毕设。

网友(2015-04-03):
用测量温度变化统计时间来估算加热停止电,比如从30度到40度用了多少时间,从50度到55度用了多少时间,估算出大概规律,然后到达多少温度时,过多少时间就停止加热,

网友:
什么精度?用继电器的话,要利用好温度的过冲。

网友:
把pwm值换算成继电器通断时间。楼主位讲的不够仔细,控温精度测温精度测温时间还有温度惯性大不大都没说。